数控机床维修要具有什么基础啊,怎样才能做到熟练维修

楼主(2007-06-13):
本人从事电气维修6年,对气动液压以及机械传动比较熟悉,对电气PLC不能说精通反正研究别人的程序是没有难度,自己设计模拟量数字量,脉冲等也没有问题.本人做过几个PLC控制伺服的,有的是脉冲控制定位的,有的是模拟量控制转矩的,感觉伺服这个东西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加之现在国内进口的机床和国内自己组装的机床很多,深深感觉数控将来是热门的行业.所以想改为主抓数控维修和调试,进入这个行业入门需要那些知识,怎么个学习方法才能使自己能运用自如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建议找本自控原理,不用细看,大致翻翻,知道PID是怎么回事。找个旧伺服,做个偏心轮装在轴上,让电机跑一跑,体会一下各种增益参数的作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气维护不是机床的吧??
都干六年了,入手应该很快。
但是,机床很多故障都是由机械引起的,所以机械方面的知识很重要。
要算电子节距机械节距等等。
至于楼上的建议都是从电机控制方面说的,估计LZ已经掌握,可以忽略。
机床的最终控制,都是机械上面体现的。首先机床出故障首先要判断机械还是电气的故障,根源在哪。还有光栅尺的各种状况,还有加工方面的知识,还有打激光等等。
如果想学东西的话,最好不要进国营的大机床厂,因为技术都已经成型,参数设定都差不多,程序也是定型的。
至于你说的程序已经精通,机床的PLC程序和其他程序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编程里面有很多NCK到PLC,和PLC到NCK的运用。
建议先拿西门子802D的调试手册看看,那个参数设定编程说明比较详细。容易入手,840D的…………就算了,连翻译都翻译不正确

楼主(2008-09-1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指点,两位老师的建议都不错,实施也没有很大难度,从零开始吧.

网友A:
一年以后回复?!

网友C:
对:刘岩利 关于

一年以后回复?!

内容的回复:

楼主卧薪尝胆去了,呵呵

楼主(2009-06-01):
刘老师我回复了,我现在还是做老本行,伺服设备做了几台,不进也整了一些,哎,我很自负啊,没有继续努力下去.

网友D:
楼主干工控数控、伺服要沉住气,静下心来,不懈努力!有机会就上工控论坛来与大家交流,水平一定会突飞猛涨

网友E:
可以啊。慢慢来啊。是啊 ,和大家交流一下。对自己会有很大帮助的啊。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可是主要是没有机会接触车床啊,最多就是玩几个伺服和步进.定位模块什么的.还是搞搞运动控制卡好.

楼主:
欢迎大家在此交流下运动控制卡,以及线切割,慢走丝等机床的伺服步进控制原理。

网友F(2010-12-13):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

网友G(2011-05-31):
曲阜嘉信电气有限公司济南办事处,专业经营  变频器,软启动,承接各类工控系统改造,欢迎新老朋友,有需要请联系 王经理,  电话:  13953186939

网友H(2011-07-18):
干了六年的气动液压类的,怎么又换行了? 东莞沃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就是做气动液压类的产品,如;增压缸,增压器,液压压力机,气体增压泵之类的产品.  换个行业,又要花时间,还不如做一行做精,其实气动液压这行前景也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