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04-27):
你好!我们公司有英国Alstom公司 CEGELES 的 Alspa GD3000变频器,出现可以无速度反馈的开环运转.但设定有速度反馈的闭环运转,却不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你有无接触过它?谢谢!

网友A:
显示故障?检查编码器及PG卡。

网友B:
除了检查编码器及PG卡之外,还要检查一下与闭环控制有关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编码器脉冲数等,再有,检查编码器与PG卡的接线情况。

网友C(2005-11-29):
你好我想问一下

网友D(2006-06-09):
李工,你有这款变频器的相关信息吗,我有一台坏了,不知道如何下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