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大修改造方案的选择

楼主(2008-08-29):
1.前期立项准备工作
  (1)技术可行性分析 主要是瞄准改造目标及加工对象,对被改造机床进行结构、性能、精度等技术现状的全面分析。其中包括机床原来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机床的基础部件和结构件是否仍然完好;普通机床改为数控机床,要考察各坐标轴的机械传动结构及导轨副的形式等是否适用;测量机床目前的各项精度与出厂精度进行对比,是否存在差距;
综合总结目前机床存在的一切故障和历史上出现过的重大故障。针对上述问题,对照改造目标和典型工件,编写改造任务书,做到改造后的机床达到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经济可行性分析 从实际可操作性出发列出几种应考虑的情况:从机床自身的价值考虑,分析要达到改造目标所需投入是否偏高;从该机床在本单位产品制造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来分析改造价值;从该机床的投入产出率估算,是否能较快收回投资,然后迅速产生较好效益;
机床改造后提高了机床精度,增加了功能,是否能使本单位产品提高水平,或者能有利于开发新产品,从而获得附加效益。改造资金来源可靠。
  (3)选择机床改造者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选择得好,则能顺利完成改造任务,达到改造目标;选择不好,不仅是机床改造的失败,而且浪费了资金和时间,影响生产。用户可根据后面讨论的机床改造应具备的条件来慎重选择。
  2.技术方案准备
  (1)机械及液压系统 作为机床的最终用户,厂方必须首先要确认,该机床机械及液压系统的状况。如:目前机床的精度,机械传动链的状况,丝杠、导轨的状况,有无重大故障等,以确定机床是大修、项修。如果是非数控机床要改为数控机床,
首先要考虑机械改装的可行性,最重要的是导轨的形式及滚珠丝杠的安装。再有就是机械传动机构的传动间隙与传动刚度是否符合数控机床的要求。
  (2)电气系统 在做数控机床改造方案时,用户可以根据机床的状态及工艺要求来选择数控系统。
其一,是选择数控制造厂商,目前世界上性能及信誉较好的有:西门子(德国)、发那科(日本)、三菱(日本)、NUM(法国)、FAGOR(西班牙)等。用户可在详细了解上述厂商数控系统的特点及性能价格比等指标的基础上,与实施改造的工程公司一道,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数控系统。
其二,是根据机床的功能要求选择相应控制系统的类型,做到既能满足机床全部功能要求又不提高标准。
  我们建议,在选择数控系统方面,要特别注意:一要尽量向一个著名厂家的型号系列靠拢。这样既有利于维修和管理,也利于备件的购买。千万不要把企业的数控系统搞成万国牌。二要清楚所选厂家在国内的维修服务状况,以免将来后患无穷。
数控系统选定之后,用户根据机床实际状况,决定更换或不更换驱动系统。若不更换,则必须确认老驱动系统与数控系统是否可以匹配。
  对于机床测量系统,目前数控系统的要求是增量式脉冲编码输入,所以老机床所配的感应同步尺或旋转变压器等测量元件均需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光栅尺代替。
  对于外围电路,改造可采取的方案有两种:“接口型改造”,即保留外围继电器电路,只对NC、PLC进行改造,新PLC不参与外围电路控制,只处理NC所需的指令信号。此方案改造设计、调试工作量较小。另一种是“彻底改造”,在继电器逻辑较复杂,故障率较高,用户又能提供清楚逻辑图的情况下,
可用新NC所带的PLC将外围电路全部改造,简化了外围电路,又合理利用了PLC的控制能力。
此方案可大大简化硬件电路,大大提高可靠性,但改造设计、调试工作量较大。
(3)各部分安装形式的确定 其一,控制系统的安装常见的有悬挂式、柜式、台式等。安装方式的选定,直接决定各种连接电缆的走线方式和电缆长度,也关系到操作与维修的方便性。其二,驱动系统的安装,原则上只能采取电气柜内安装这一种方式,应考虑的因素有通风冷却,电缆走线方式及长度, 对其他电器的干扰等。其三,电动机的安装,根据机床的实际,确定电动机的安装方式:①法兰式,②底座式,③带底座法兰式,再加上轴伸方向、电动机接线盒的位置等,这些由电动机的订货辅助参数确定。其四,测量系统的安装,如选择电动机内装编码器的结构方式,电动机安装一确定,它也就确定了;外装式需要有弹性联轴节、安装卡子、电缆走线方向及长度等的考虑。
对于光栅尺,安装的问题则应重视,除安装可行性外,定尺、动尺的安装配合、安装精度、温度影响等均需考虑。

网友A(2010-10-07):
B2010A刨床电气改造(590+PLC),改造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B:
写的不错,支持一下。很多内容值得参考。

网友C(2010-12-13):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

网友D:
三晶变频器在数控机床应用的主要特点:
1、低频力矩大、输出平稳
2、高性能矢量控制
3、转矩动态响应快、稳速精度高
4、减速停车速度快
5、抗干扰能力强
服务热线:400-678-6091
官方网址:http://www.sajbp.com

网友E(2011-08-01):
专业承接工控维修,电气控制设计,传动设备,控制设计接线,整厂改造工程,承接工厂设备的保养维护安装!

联系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刘生

手机:15692022136

网友F(2011-11-14):
宁波韵升集团(上市公司)诚招非标设备机械工程师2名,要求有自动化非标设备研制经验4年以上,具备项目主管资历。收入6--10万元/年,双休八小时,提供免费食宿。有意者联系0574-87909369吴先生。网址: www.yunsheng.com www.ysmusicbox.com.cn 或发邮件wuhai@ysweb.com QQ:31837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