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中负载能变化吗?

楼主(2009-11-27):
我现在用变频电源测试风机,30KW/台,如果一台一台测试肯定行的,我想运行两台后变频器不停止用接触器直接再启动两台行吗?想问变频器运行中负载可以变化吗?

网友A:
最好是停掉变频器,再操作接触器,否则影响变频器的是有那个寿命

网友B:
变频器足够大的话应该可以,如果比你那两台电机稍大一点的,就不要试了,上去变频器就会跳了,过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