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drive故障问题

楼主(2002-04-24):
现有一套分布式传动控制系统,整流部分使用ABB ACS600 multidrive 整流单元, 逆变器使用西门子masterdrive。使用两个月已经损坏三台逆变器,集中表现为:首先显示堵转或编码器故障,按复位键后出现F011过流故障。将输出与输入都断掉,只接24V辅助电源也有故障报警。请问是何种原因造成,有和解决办法?

网友A:
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整流部分整流电压过低,这可能使装置的设计bug,也可能是触发角过大,同样也不排除缺相的可能. 在这个情况下,电压过低造成同频率下转距过小,形成堵转.复位后必然过流报警. 解决办法:减小整流部分触发角.如果在自然换流点仍然不满足条件,测试是否缺相,如果还不凑效,加大整流变压器的功率.

网友B(2012-02-21):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专业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