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drive F026问题

楼主(2002-09-24):
一台masterdrvie变频器,开机出现F026,电机无问题,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连接驱动板线没有插好,否则驱动板和主板有故障

网友B:
可能是IVI板连接IGD的光缆没有连接好

网友C(2007-10-27):
masterdrive F025,26,27问题原因一样,我碰过好多次了,愿意交流:黄,huangguojie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