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发老师请进!

楼主(2005-05-01):
李老师,我有一台富士30KW G9S 的变频器,运行后到3HZ左右跳EF接地故障。经检查电机和电缆是好的。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其中一相有420V 请问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有可能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B:
检查模块及驱动电路。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的的问题,我就碰到过这种现象,我们是宁茂90KW的,也是运行到2HZ就叫对地了!

网友D:
请问李老师。格立特vf-10显示E4Err3. 有没有复位办法。听说是雷打坏的。能告诉我什么地方会有故障。非赏感谢

网友B:
主板坏,故障范围太大,通常是换主板。

网友E:
模块或驱动电路坏,光偶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