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上的变频器输出乱跳

楼主(2005-11-15):
请问空压机上用的变频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用在空压机上的,上电开机后,输出频率乱跳,有时高有时低,变化很快,用键盘进行‘JOG’点动也是输出乱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原因:
1、干扰太大
2、容量小,拖不动

楼主:
我在公司里没干扰的,而且变频器是30KW的,我的小电机才1.5K,就是不带负载也是乱跳,频率和电压监视也是跳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网友C:
设定为V/F控制方式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