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机器一台带电机异常

楼主(2006-10-23):
有三菱A540机器一台,检修后不开电机测试,输出电压平衡正常,带电机后声音发闷,电机运行异常,然后就是报警,换主板后正常,不知道原来的主板哪里有问题,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

网友A:
报什么警,说出来才可以帮你啊?

网友B:
出什么报警阿

楼主:
不带电机运行正常,输出平衡。带电机后只能0.5HZ运行,且报OL,无论是点动还是PU运行频率都不上升。

网友C:
OL--是过电流故障吗?

网友D:
OL是过负载报警,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看看!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E:
可能是输出转矩不够。增加转矩补偿值,调整V/F曲线,降低载波频率值,挨个试一下吧!

网友F(2022-07-19):
引用 楼主:
不带电机运行正常,输出平衡。带电机后只能0.5HZ运行,且报OL,无论是点动还是PU运行频率都不上升。

我也碰到这个故障现象,带很小的电机 可以 ,只要是配套的电机 ,电机抖动一下 报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