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启停问题

楼主(2011-09-03):
变频器出口有接触器(切换工频避免电源反送电),用变频器启动端子启动变频器。请教接触器与变频器启动端子的
启
和
停
的顺序。

网友A(2011-11-23):
启停都是:先接触器后变频器]

网友B:
我们有的是平时接触器就是闭合的,只有断总电的时候接触器才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