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普就频器OC1故障????

楼主(2004-12-22):
我有一台力普(LP-100G-1R5B)变频器。由于拿给别人维修过,别人把模块用另外一种代换了,现在他换上的模块以击穿,我在没有没有也下模块前还可以按RUN并有频率加减显示,但是在我也下模块后加上整流部分后,通电一按RUN就显示OC1,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OC没有短接 或驱动ce没有短接

楼主:
TO:yangzi! 请问你那里有没有模块P089A09的功能脚资料,OC检测是模块上面的哪两只脚?该机在输出U。V上取用了电阻隆压检测功能,是检测电流还是电压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B(2006-11-24):
我 有一台LP-100G-R75变频器,上电后显示4个0,左边第一个0显示不全,按什么键都没有反映.哪位高手能给指点.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C:
应该是驱动或者是电流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