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FR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0-12):
请问一台品牌为KVFR变频器,现在出现上电显示POFF,机内以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这种代码是什么意思,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欠压,是春日的机器吧。 查电压检测回路

网友B:
低电压,继电器没有吸和是由于主回路没有形成。

楼主:
该机的电压检测回路是不是用一只LM348的集成电路,我换过104的电位器了,调以没有反应,这种故障会不会是CPU板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