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过森兰的变频器吗?

楼主(2005-05-14):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森兰BT40D2.2KW的变频器,CPU板上的一个电阻是多大的,该电阻就是R23就是在U1和U3中间从边上数下去的第四个电阴,如果那位师父知道的话请告诉小弟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台森兰BT40S的11KW的抱FL,驱动电压正常(用电压挡量上管驱动电压9.2V,下管12V)模块是欧派克的BSM50GP120,模块好的。故障是送电时正常,一启动就报FL。8个电解电容也换了电容是25V100UF的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A:
我有一台森兰BT40S的11KW的抱FL,驱动电压正常(用电压挡量上管驱动电压9.2V,下管12V)模块是欧派克的BSM50GP120,模块好的。故障是送电时正常,一启动就报FL。8个电解电容也换了电容是25V100UF的,光藕也换了,是新的,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B:
永刚兄: 请检查BYV26E-PH

楼主:
请问那位老大,请问一下森兰报OLE是什么故障代码啊

网友A:
OLE为外部报警THR-CM未短接,或变频器内部故障

网友C:
外部故障,THR-CM未被短路.你没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