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台达的变频器???

楼主(2005-04-07):
我有一台台达M系列220伏0。75KW的变频器现在出现冷机不起动报OC,可以按STOP复位,然后可以起动运行,接上一个半P 的马达,起动将转速制调到50HZ后显示输出电流波动很大,大到1安就报OC,测得输出电压三相之间相差2伏(在运转45HZ时测得),热机时输出正常,三相都平衡,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霍尔传感器不行,还是驱动部分有问题,我测得霍尔的+15V和-15V都正常,测得上桥光耦的电源电压是+18V而下桥的光耦电源是+19。5V,是不是电源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和电机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