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三星变频器????

楼主(2005-06-16):
请问有那位师父修过三星E7系列变频器,我这里有两台三星SI-41P5E7,380V变应器一台上电报EF1,别一台我拿回来还有显示,我隔了一个晚上通电就没有显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报EF1是什么代码,谢谢!

楼主:
那位师父有这种机型的说明书,请给小弟一份行吗/电子版的以可以,小弟感激不尽!我的邮箱是wangyongsheng_41@163.com

网友A:
三星的变频器我给客户维修过二台,结果都没有修好,一台和王工的情况一样,都是跳EF故障,将外部接线去掉后,也不能解决,而且查了控制板,也没有解决.另外一台是密码锁,变频器被密码锁住了,所有的参数都没法修改. 目前应该没有三星的变频器销售商了,如果还需要使用变频器的话,建议新买两台.

网友B:
我们是三星变频器中国服务中心 说明书上说是外部端子出错,其实是程序出错. WWW.FALAND.CN 0755-83769606

网友B:
我们是三星变频器中国服务中心   说明书上说是外部端子出错,其实是程序出错.我们可以升级程序   WWW.FALAND.CN   0755-83769606

网友C(2009-01-11):
我也有一台三星变频器E5出现故障,急需使用说明,三星变频中国服务中心的朋友能否提供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