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有谁修过东元变频器???

楼主(2005-06-07):
有谁修过东元7200M3的变频器,我现在有一台东元7200M3 1。5KW380伏变频器没有显示,测得开关电源输出很底只有原来电压的1/3,测得每一组电源输出在路电阻都没有什么短路现像,请问这种现像怎么维修,请指点一下。

楼主:
真的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机吗?还是觉得这样的机对你们来说太好修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就没有一个是新手了。哎,做一个新手真的好难啊/

网友A(2005-12-25):
请问高手,东元变频器7300UV的数据设定器显示模糊,出现零星的显示是什么问题?换一台好的数据设定器也一样

网友B:
开关电源有啸叫声吗?你还是检查开关电源!把变压器输出端没一路的快恢复二极管下了.在挨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