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Achenbach高速铝箔轧机板形显示故障检修实例

楼主(2007-10-21):
德国Achenbach高速铝箔轧机板形显示故障检修实例
董清良

摘要:大亚科技铝业公司2004年交付使用的一台德国阿申巴赫Achenbach(以下简称AB公司)铝箔粗轧机,各项性能指标均达标,当年达到设计产量。该机配备了先进的板形控制系统,但由于各种原因,运行三年来,出现几次板形显示故障,一度严重影响生产正常进行。本文的故障处理分析,供使用类似设备的厂家参考。

关键词:铝箔轧机  板形显示  故障检修

前言:板形公差是铝箔产品最重要的质量指标之一,是用来衡量板形平整度的尺子,它的提高更主要的是依赖于设备装备水平。板形自动控制系统(SFC)是高速现代化重要的标志,也是生产优质板带(箔)材的有效手段。本文简要介绍AB铝箔轧机板形显示原理,板形显示故障及其解决实例。

1.铝箔粗轧机设备主要技术参数
材料规格
轧制材料       AA1000系列铝和纯铝,3003、4004、4045、4343,状态H14
带材宽度    600~1200 mm
带材厚度       入口最大0.8 mm,出口最小0.012 mm
料卷重量       最大8000 kg (不含套筒)
轧制参数
轧制速度       0~670/2000 m/min
轧制力         最大6000 KN,最小60 KN
支承辊         直径初始ø 750 mm最小ø 710 mm,长度1400 mm
工作辊         直径初始ø 260 mm最小ø 235 mm,长度1580 mm
电气参数
开卷电机功率   2 X 140 KW  DC
主电机         功率2 X 700 KW  DC
卷取电机功率   140 KW+ 250 KW  DC
直流驱动装置   西门子6R70系列
PLC           西门子S7-400系列CPU 414-3
自动化控制
厚度控制方式   压上伺服控制调节和张力、速度反馈
自动化系统    AB公司开发的 OPTIROLL INTRAPLANT® 系统,主要包括
 SCA带厚测量和控制(美国Thermo Radiometrie M218测厚仪);
 SFC板带平直度控制系统(实心驱动BFI板形辊);
 铝箔产量、面积优化系统和过程参数记录。
其他系统
轧制油冷却     主油箱容积40000L,主泵流量2500升/分,油压力、温度自动控制。
油过滤器装置   AB公司SUPERSTACK® II板式过滤器,流量2750升/分。
灭火装置       高压CO2系统,德国TOTAL WALTHER公司产品。

2.阿申巴赫(AB公司)铝箔轧机板形检测原理
    目前,工业生产已采用的板形检测方法有20种以上,铝板带箔生产主要有下列4种:一、DAVY(SIEMENS/VAI)英国 VIDIMON ——空气轴承悬浮式 ;二、ABB瑞典——压磁式;三、德国Achenbach——BFI压电式;四、美国Thermo/ Radiometrie——X射线式。各种板形测量方式在力学性能、测量特性、测量精度、信号传输、维护保养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Achenbach公司的板形系统简要介绍如下。
2.1板形检测装置组成
AB公司制造的板形辊是采用BFI(Betriebs-Forschungs-Institut)技术生产,在实芯辊体上加工,按设定的位置和角度钻孔,外边间距26mm,中心区域间距52mm,将压电晶体圆柱形组件安装在孔内,引线通过中心孔→并行集线转换盒(Summing box)→电荷放大器(Charge amplifier)→脉冲编码调制器(PCM)&光电转换传送器(PCM Transmission unit)以下简称编码器→插头连接电缆→(PCM Rack )解码器、控制器、存储器→AB的SFC-PC机。从压电晶体到解码器主要由BFI公司制造。从PCM框架到SFC-PC计算机总线连接,SFC到显示PC(VIS)、厚控PC(SCA)、预设定(PRE)PC采用TCP/IP通讯。脉冲发生器(Pulsgenerator)提供载波脉冲和每转一次的电荷放大器清零复位信号。
黄色区域内为辊旋转部件,黄色区域以外为固定部分,PCM旋转变换传送部件为精密机电一体化元件,通过电磁耦合给辊内电荷放大器等电子元件提供电源,测量信号通过光信号到传输到固定部分。
测量辊(Measuring roll)驱动侧采用自调心球轴承,操作侧圆柱形轴承,与驱动电机刚性直联接。SFC系统硬件组成原理框图见下图。

2.2板形控制原理及系统组成
由操作者给出标准板形参考曲线,铝箔轧制通常选择中部紧边部松的抛物线曲线,中高(BOW)值按道次、板厚以及轧制经验选择。当板形投入自动后,系统按指定的板形曲线自动调节喷液、弯辊和倾斜,同时有手动干预功能,可选择局部喷射或弯辊倾斜的手动调节。板形控制结构框图如下。

AB公司的板形冷却液喷射控制,采用上下支撑辊各一排104mm间距喷嘴,仅有通断控制,轧制时打开,固定流量冷却轧辊。上下工作辊各三排可独立控制的喷嘴,采用通用电磁阀驱动,两侧喷嘴间隔26mm,26个喷嘴,中间喷嘴间隔52mm,10个喷嘴,合计36个,对应36个传感器。工作辊喷嘴三排组合实现6级冷却,A=15%、B=35%、C=50%、A+C=65%、B+C+85%、A+B+C=100%,喷嘴连续通断控制。喷射梁横向移动功能使边部冷却更合理、板形更完善。
2.3 AB公司板形仪优点
AB轧机的BFI板形辊优势特点主要有:压电晶体传感器精度高(响应极限0.01N、宽度26mm)、响应速度快、无滞后、不需要电源、全量程线性度好。在实心辊表面钻孔,安装压电陶瓷传感器,固定后和辊一起磨削,传感器表面直接铝箔接触,受压时传感器产生电压信号,放大处理光电传输到板形计算机。辊为整体结构,辊驱动线速度与出口带速保持一致,对铝箔表面没有任何损伤,有很强的过载能力,不需要过载保护。辊旋转和非旋转部分电气线路采用光电和电磁耦合,抗干扰能力强,没有滑环,信号不失真,适合高速轧制环境。
2.4影响板形的因素
板形影响因素诸多,主要包括设备制造安装精度、设备选型、生产工艺和毛料条件。
设备制造和安装调整精度:轧辊的磨损,轧辊的几何公差,安装制造误差,各轴线平行度(尤其是板形辊、包角辊、展平辊平行度),卷取料卷形状。
检测和控制方式:自动板形控制系统中目标板形曲线优化程度,板形检测系统功能、电气控制灵敏性和零点漂移控制、喷液系统正常否、冷却油温度偏差、压力/位置检测元件功能、弯辊/倾斜控制执行元件功能。
生产工艺参数:粗糙度均匀性,原始凸度,热凸度,轧辊的弹性弯曲,弹性压扁,板面横向温度差、轧制线速度、来料板形误差、生产环境等。
3.Achenbach轧机板形显示故障检修实例
3.1  板形显示跳动实例(一)
2004年10月,刚刚投入生产仅半年的铝箔轧机出现板形显示跳动,并且越来越严重,从第一道次开始反映,逐步到第二道次、第三道次,后来单张(最后道次)也有问题。
故障描述:
轧制过程中板形显示整体跳动,MAX-URANGE值变化很大(从1000~9950),卷取张力AB-VIS显示的张力跳动严重,AEI-西门子卷取实际张力变化并不大,偶尔造成断箔刀动作。灵敏度选择在AUTO时,实际检测灵敏度会有LOW—MIDDLE或 MIDDLE—HIGH不规则转换,转换时板形显示阶跃跳变,操作手观察屏幕看的眼睛发晕。
故障时的显示波形如左图,跳动情况是从低灵敏度向高灵敏度转换,瞬间又回来,造成连续跳变。因此无法高速轧制。
检查处理:
试验中,选择手动灵敏度LOW、MIDDLE或HGIH,板形显示基本正常,但有时仍跳动。SFC计算机示波器功能,显示波形正常,波形MV值有变化。
联系厂家AB公司,远程诊断/网络连接到德国AB公司,结果认为驱动侧轴承FAG 122M/C3有问题,(AB公司生产的轧机已经发现多起SFC辊此轴承出现异常),操作侧轴承SKF NU1026/C3。诊断:当天单张生产,板形跳动严重。用SFC示波器,观察生产时的检测波形,对比加油润滑情况下变化,确定轴承有问题。
结论:
AB公司工程师现场指导下更换板形辊轴承后,系统恢复正常。检查拆下的一对轴承,发现FAG 122M/C3确实已经有损坏。考虑板形辊拆装一次不容易,同时更换没有损坏的另一只轴承。质保期内出现的第一次板形显示故障,在专家指导下完成检修。
3.2 板形显示跳动实例(二)
故障描述:
2005年4月,又陆续出现“板形显示跳动”,表现为非常频繁且严重,感觉与第一次轴承不好现象不同。
检查处理:
检查的示波器波形如左图。
在AB公司专家的书面指导下进行如下处理。
a.关闭所有补偿(SCOPE SETUP COMPENSATION:有phase(COS)、Amplitude(SIN)、Ramp、DC可选择)。
b.空载1500RPM,观察波形。
c.停止驱动,在自由状态下观察波形,如果OK则驱动系统故障。
d.仍有问题,更换主柜上的PCM DECODER BOARD。更换此板后开始正常,几个小时后故障又出现。
e.测量电源装置,+21V=20.98V;+15V=15.08V;+5V=5.02V,属于正常范围。
f.编码器没有备件情况下处理:打开上盖,用压缩空气吹扫编码器内部,有少量积油,温度明显很高,吹扫处理后效果良好,但2~3个班下来又出现同样问题。
g.临时冷却处理(轴承座部位温度很高直接传到编码器),采用临时外部冷却装置吹轴承座,效果明显好转,但高速时仍有问题。
在AB公司专家来现场指导下进行如下处理。
检查生产记录,发现旋转变送器温度高达100℃以上,不正常。通常SFC旋转变送器55℃以上需要冷却,65℃属于极限温度,显然需要外部冷却。
冷却气体要求:干燥空气、压力0.1~0.5BAR,出口管径越大越好。使用来自轧机的冷冻干燥机、吸附式干燥器冷却空气。实际的压力调节到0.5BAR,原因是管道细、管路长。
SFC旋转变送器温度在AB记录曲线中可以看到连续的温度变化,在SFC计算机中可以找到当前值。
结论:
由于3#(AB)轧机出口侧速度高,SFC旋转变送器工作温度超过正常极限温度,造成工作不稳定,采用外部冷却后工作正常。开始的处理虽然有效果,应该是停机后自然冷却后编    码器正常,编码器温度高时故障重现,时好时坏给问题处理带来困难。质保期内出现的第二次板形显示故障,仍然是在专家指导下完成检修。
3.3板形显示跳动实例(三)
经历过两次板形显示故障处理后,积累了一些维修经验,购买了必要的备件和检测工具。2005年11月、12月,连续出现两次板形显示问题都很快解决,板形检测和显示正常情况下图形如下。

AB轧机板形显示图                      内部示波器波传感器形图
故障描述:
A、 轧制中的3#轧机设备突然板形乱跳,与上述图显示和示波器波形图比较有明显异常,很快板形显示全无。
B、处理正常后仅运行两天,设备高速生产(超过1400m/min)时板形跳动又出现。
检查处理:
问题A处理
?停机SFC计算机重新启动一次,重新轧制,开始正常,1300m/min以上故障又出现。试车运行过程中发现,速度1300m/min时板形乱跳,继续升速板形显示全无,即使降速仍没有板形显示,有时1200m/min时也出现板形消失。
?空运转试验,加速时比较正常,1500m/min出现异常,波形明显不正常。最后无论如何试验均无板形仪显示。
?打开编码器,检查没有发现高温、腔内部进油等异常。检查两个接头连接良好。手触摸编码器后部感觉有微微振动,有加/减速轴承卡阻感觉。编码器温度记录为55.5℃,属于正常温度。冷却空气压力正常,出口明显有热气排出,拆开上盖有正压力感觉。
?换编码器后,故障消除。
问题B处理
?分别更换控制板、PCM解码板、电荷放大器板,结果故障现象依旧。
?SFC辊轴承检查,声音比较大,用加长杆仔细听轴承,有一些缺油干摩擦杂音,其实并不缺油,按润滑规程加油。
?板形辊空运转,开始阶段有波形出现,升速后杂波严整,板形显示不正常。
?振动诊断分析:波形与轴承损坏时波形基本一致,确定轴承又一次损坏。
?轴承更换后一切恢复正常。
SFC辊轴承“正常”振动波形
SFC辊轴承“可能有问题时”振动波形
SFC辊轴承“损坏时”振动波形

结论:
A旋转编码器故障引起板形跳动,无法测量。以前的高温运行可能造成加速编码器损坏,可能是编码器内部轴承不良引起其他部位损坏。
B板形辊轴承损坏引起板形跳动,更换后正常。此次故障处理暴露出经验不足,更换轴承不足一年,就没有再考虑轴承可能出问题。轴承的失效也有渐进过程,开始故障呈现偶发给问题处理带来难度,使用振动诊断分析仪能够快速分析轴承引起的故障。
结束语:铝箔轧机板形仪装置,包括检测和显示控制设备是一套精密复杂的系统,先掌握原理再分析故障,总结故障规律,找出解决办法。同样的故障现象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本文介绍的故障也没有普遍性,供同行参考。

单位:大亚科技丹阳铝业分公司设备部 董清良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95号
邮政编码:212300  电话:0511-6960891  13952832310  传真:0511-6887412
邮箱:dyld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