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550

楼主(2005-07-11):
单位原先有一些设备是通过ACS550及以下的变频器控制的,后来改换成ACS600和ACS800来控制,由于我对ABB的产品是刚刚涉及,以前关于ACS550及以下变频器的手册被资料室也没有的了,想请教的如果我想了解如何查询ACS550以前故障.

楼主:
哈哈,,,今天把变频器的参数调了一下,知道怎么查看的了.

网友A:
知道就好,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对ABB略知一二

网友B:
上电后,按上下键到21号参数,(运行参数)

网友C:
我们公司是ABB的一级代理,需要资料、产品和技术讨论可与我们联系。电话021-54235333转252

网友D:
??????????、 把acs550换成acs600?? 据我所知好像acs550发布在600停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