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22M43B 故障报CF3

楼主(2012-08-07):
台达VFD022M43B,2.2KW变频检修测试时正常,清洁后用热风枪吹了一下驱动ICTLP251,上电后就报CF3,故障信息是说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要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我已检查了输入电源电压正常。请大家指点下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检查一下霍尔。

网友B:
同意上楼意见!

网友B:
霍尔有问题。

网友C(2017-02-02):
台达VFD022M43B 开机按enter 无反应,调不出02:00模式.只能调P00再按mode出现00 按上下键只能在0和1变化.另外P00-P157代表什么?那有这方面资料?谢谢!

网友D(2017-04-06):
驱动板上电流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