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修改组态后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下装?

楼主(2009-02-08):
公司动力分厂用的是浙大中控JX-300XP系统。不久前出了这样的问题:锅炉给煤流量显示异常,原因是通道坏了。更换通道后流量恢复正常,却发现给煤累积无法进行。无奈之下只好等停机后重新下载。下装后累积正常进行。

换通道时未改变变量位号及相关参数,更未改动给煤累积程序。

想请教大家:是否凡是涉及程序的AI变量改换通道之后该程序就会无法执行,必须重新下装?

楼主:
要是不能停机的话怎样处理才最安全。

网友A:
如果你是把有问题的那个AI点的变量名,改到备用点上,不用停机就可以下装,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B(2010-09-20):
累积需要组态一下参数的,你不选择,是在上位机累积的吧?

网友C(2010-10-27):
只要是改变组态参数都要下载。如果只是更换卡件,是不用更改其它参数的!

网友D:
不用停机:

如果是2.50SP5以上版本软件。直接把对应变量修改了就行了。如果是用系统自带的累积模块的话,是不会在你更换通道后清零的。但是如果坐程序的人把通道状态点作为了清零的一个标志,那么就肯定被清零了。

更老的版本,就不知道了。。就用过2.50SP5以后的版本了

网友E:
一般组态信息改了都应重新编译和下载,否则上位机与下位机的组态会冲突。

网友F(2011-01-03):
在线下载很危险的,工业生产中是不允许的

网友G(2011-02-20):
修改通道后 画面上和这个一样的位号需要修改  流量累计的程序只要位号不变 可以不用修改  在线下载时8字节累积量里面的数据不会变

网友H:
     中控的JX-300XP系列主控卡支持在线下载,下载过程中不停止用户组态程序,下载完成后,实现旧组态到新组态的无扰动切换。

    新版本的软件2.65,添加了从控制卡回读模拟量信息(报警限位等),下载完成后,用户不用再次设定限位值。

网友I:
中控的 系统不支持在线编辑或在线组态吗,这也叫DCS????

网友J:
楼上的老兄,倒要请教何为DCS?

网友K(2011-08-09):
是可以在线下载的,2.5SP4或2.65,把备用变量改成原变量名,设置好量程,报警,趋势。。。

网友L:
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知道你到底要不要下载了!你在点击下载的时候有个提示“特征字一致”和特征字不一致”当特征字不一致时是需要下载的!一致是不需要的

网友M(2011-11-13):
做冗余可以不  坏了 自己就用备用那个

网友N:
向老前辈学习;

网友N:
应该向老前辈们学习一下;

网友N:
想各位学习一下,能提供如何入门吗?

网友O(2012-09-27):
在线下载没问题的

网友P(2016-05-23):
新版的可以在线下载,下载了N遍没问题

网友Q(2018-03-12):
    I/O位号修改必须下载,单独流程图的修改不需要下载,只需要发布就可以

网友R(2018-09-04):
如果是位号名称没改变,就不用改程序,只需要下载AI通道改变的组态就可以了,原程序可以继续使用,改了位号名称就需要修改程序,重新下载。

网友S:
启用备用通道,修改测点信息是可以在线下载的。现在用的版本开汽时下载没问题啊。

网友T:
直接换个卡件

网友U(2018-10-29):
可以在线下装的,要是换模拟量硬件了,就不需要下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