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求助

楼主(2005-11-14):
各位朋友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上下波动100多伏,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惜一下看那里问题

网友:
西门子什么型号的,重点查一下接触器

网友:
西门子ECO系列的,接触器没问题,谢谢阿健

网友:
直流电压检测坏了,要么就是接触器没吸合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的和变频器自测的一样也是上下波动,接触器也吸合,

网友:
那电网电压有没有拨动?

网友:
电网电压波动不大,只有10伏左右

网友A:
螺丝没拧紧?

网友:
将充电线路断开,直接测整流模块输出电压,如还不稳定,即可断定为整流模块有问题,更换即可

网友B:
可能是接触器接触不怎么好的原因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