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变频空转正常,带负载后电机不能运行

楼主(2007-11-29):
我有一台明电舍变频,15KW。用过几年,带电机空载没有问题,可带上负载之后就不能运行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模块和IGBT都是好的,带电机空载运行很正常,就是带上负载电机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A:
运行不了是什么意思?
是转不动了?
负载太大了?
变频器把电流限制住了?

网友B:
明电的变频210 230 老了,带负载不行,把小电容全换掉,空载三相很平衡,再不行考虑一下逆变模块

网友:
负载还是以前的负载,没有变,只是控制板坏了,控制板修好之后在装回去,电机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A:
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哦!

网友:
如果模块是好的话,可能是驱动电路老化所致!把驱动上的小电容换掉试一试!

网友C: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驱动上的

网友D(2008-04-10):
小问题,这个系列的变频器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