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工艺学-理论试题中级工篇

楼主(2008-02-28):
一、判断题(每题1分,共15分)
1、变压器铁心应可靠接地,但铁心上只允许有一点接地。------------- ---------------( )
2、直流司服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和交流司服电动机一样,用作执行元件。-----------( )
3、用500V兆欧表测量各绕组对铁心和绕组间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2MΩ。-----------( )
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选择最有力的节距,可使电动机磁场波形更加接近正弦。-----------------------------------------------------------------------------( )
5、单相电容分相式电动机其定子上有空间互差90º的两相绕组。----------------------( )
6、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起动时,随着转速的上升,转差率S逐渐变大。-----------------( )
7、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起动起动转矩较大,因此通常电动机可以带载起动。--------( )
8、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起动时转子回路串电阻,目的是限制起动电流,增大起动转矩。---------------------------------------------------------------------------( )
9、电动机再生发电制动方法是电动机的转速超过理想转速时发生。------------------( )
10、为了防止行车在通电时和自行运动,行车都设有零位保护。---------------------( )
11、X62W万能铣床工作台三个方向的进给和快速运动的联锁,在同一时刻,只能选择一个方向的进给运动和快速运动。------------------------------------------------------( )
12、在SJD1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中,运算放大器BG305作前置调节放大器用。-( )
13、在SJD1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中,V23,V24的保护作用是使输入信号的电压限制在7V左右。-------------------------------------------------------------------( )
14、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移相范围可达190º。---------------------------( )
15、中频感应加热是工件因涡流效应而发热。------------------------------------( )
二、填空题(每空0.5分,共30分)
1、变压器的电磁感应由    和    两部分来实现。
2、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绝缘电阻,额定电压为1000V 以上的绕组用      兆欧表,其量程不低于          ,1000 V以下者用     V兆欧表。
3、直流电动机绕组故障经常表现为    、    、接地或接错等形式。
4、直流电动机电刷中性线位置的调整,在电动机各绕组        的情况下,为保证电动
机         良好,电动机的电刷必须放在        的位置上。
5、在直流伺服系统中常用的是    式和      两种直流伺服电动机。
6、BX1系列交流弧焊机空载时,由于无焊接    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      ,故形成较高的        ,便于    。
7、直流弧焊机与交流弧焊机相比较,具有容易    、电弧    、焊接    可靠、能焊接多种    等优点。
8、ZXG系列整流式直流弧焊机是一种将交流电经过          变成直流电的一种弧焊机。一般都采用        整流,故又称      弧焊机。
9、电动机线圈单元有两个线圈边,每个线圈边嵌放在槽办    部分叫有效部分;槽外部分叫    。线圈单元有    引出线,一个叫    ,另一个叫    。
10、具有两种以上        的异步电动机叫多速异步电动机,多速异步电动机有
和        两种。
11、同步电动机的转子有    式和    式两种。
12、交流串励电动机常用于手提式的电动工具中,如    、      、    等。
13、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可达到额定电流的    倍,如果起动的电动机容量较大,巨大的起动电流会引起电网    的过分    。
14、若要使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变方向,只要改变通入                绕组中的任意两相电源即可。
15、常用的多速电动机有    电动机和    电动机,只要改变定子绕组的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工作转速。
16、直流电动机按其接线方式的不同分为    、    及    电动机,在机床设备中,以    直流电动机应用较多,而在牵引设备中,则以    直流电动机应用较多。
17、直流电动机常用的调速方法:                    调速、                     调速、              调速、混合调速。
18、一个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系统由        、          、         及          组成。
19、桥式起重机的驱动采用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其转子回路中串入适当的可调    ,能方便地调节其输出    及    。
20、桥式起重机各过流继电器分别对相应的      馈电,在电路中对电动机起        。
21、交流制动电磁铁线圈发热的原因有:电磁铁的    力过载、电磁铁    过大、制动器的工作条件与    的特性不符合、线圈的电压与        不符合。
22、X62W万能铣床的电路保护有        、        、        。
三、选择题(每题1分,共15分)
1、对于1600KVA及以下变压器,相间绕组的电阻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
  A  1%        B  2%       C  3%        D  4%
2、直流电动机换向器云母片不得高出换向器表面,凹进深度为( )。
A  0.5~1mm      B  1~1.5mm      C  1.5~2mm
3、为了提高测速发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精度,输出端接入的负载应为( )。
  A   高阻抗      B   低阻抗       C阻抗可任意大小
4、BX1电焊机当动铁心向远离固定铁心调节时则焊接电流( )
A  增大                     B  减小
5、ZXG系列整流式直注弧焊机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 )。
A  降压        B  限流        C  整流         D  滤波
6、电机学的电角度和机械角度之间的关系是( )。
  A  电角度=极对数×机械角度   B  机械角度=极对数×电角度
7、单相电容分相式电动机,电容的作用是使两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下互差( )
  A  60º                B  90º             C  120º
8、将单相交流串励电动机电源的相线中线对掉,其旋转方向会改变吗。( )。
A  不会改变           B  会改变          C  不一定
9、在电路中,时间继电器触点用( )表示。
  A  KT                B  KM             C  QS
10、电动机采用星-三角起动,起动转矩为直接起动的( )。
   A  1/2                B   1/3           C  1/4
11、直流电动机如果电枢电源与励磁电源分别由两个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则称它为( ).
A  串励直流电动机        B  他励直流电动机
12、直流电动机静差率S与转速稳定性的关系是( )。
 A  S越小稳定性越好       B  S值越大稳定性越好
13、桥式起重机起重凸轮控制器在在升时上升极限位置触头是( )。
   A  闭合的                  B  断开的
14、X62W万能铣床电磁离合器YC1的作用是( )。
   A  主轴制动           B  工作台进给     C  主轴变速
15、SJD1型晶闸管调速系统元件R29、C17的作用是( )。
A  续流               B  阻容吸收       C延时
四、问答题(每题8分,共40分)
1、电机扩大机剩磁过高,有那些常用去磁方法?
答:

2、电动机绕组浸漆烘干的目的有哪几方面?
答:

3、为什么在异步电动机脱离电源后,在定子中加入直流电,电动机就会立即停止?
答:

4、直流电动机调速主要的技术指标有哪两个?
答:

5、什么叫闭环调速系统?
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