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发电的三个方法
xiao xiao

楼主(2010-09-01):
本文主要写了三相电动机发电的方法: 一、改动前好准备工作 二、电动机用作发电的接法 三、发电机操作 仅供参考!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以下简称电动机)的三相绕组中,每相配置合适的激磁电容器后,就改成自激式发电机了。具体方法简介如下:
一、改动前好准备工作
首先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容量大小,以满足用户动力、生活用电功率需求。最大用电功率可按用作发电的电动机标称功率0.7倍估算。
改动前要对电动机的三相绕组作简易测试,重点检查电动机相间和对地绝缘强度。绝缘耐压试验,及绕组直流电阻值测试均合格的电动机,方能改为发电机用。
此外电动机机械部分应完好,如转子转动灵活,轴承不松动、碎裂.端盖完整及安装基础稳固。
二、电动机用作发电的接法
改作发电的电动机一般采用星形接法,以及时发现三相负载不平衡,减少因星点位移酿成事故的可能性。
1.发电部分的主要电路元件
发电用的原动机用柴油机或水轮机等,其功率应大于所带电机功率10~15%,而经传动装置后应能使发电机达到标称转速。CO表示一组主激磁电容器,用开关DKO(380V、60A)来控制线路送电与断电;c2是几个组辅助电容器,它们按星形连接方式,再根据负载的大小变化来进行调整电容量值,用开关DK2(380V、60A)来控制线路送电与断电,RD表示击穿保险器,用来防止原动机飞车,或突然甩掉负荷引起电压升高击穿发电机绝缘;V为电压表(1T1-V-450),A为电流表(1T1-A-30),它们用来监视三相负载电压、电流,如果三相电压、电流能保持平衡,误差小于5%,也可以只用1只电压、电流表。
若原动机的转速不稳定时,要装上1只频率表(1D1-H2-45~55),用来监视频率是否正常。
配电盘用30mm厚的木板做成。木板表面挖孔,包0.5mm厚好镀锌铁皮,以防因接线松动打火造成事故。配电盘上部位置安装仪表.中部安装开关和螺旋式熔断器(RL1-60)。而电容器放置在配电盘的下部。
发电送电应采用较大截面导线,节电效果显著,所增加的投资很快就可以回收。由于线路长期处于轻载运行状态,线路寿命也会大大延长。我国规定“年运行小时”在5000小时/年的线路,其电流密度应选i=0.95A/mm2。
2.用电部分组成的主要电器元件
图中灯L表示电阻性照明负载,M表示电动机电感性负载。C2M是单独补偿电动机的无功电容器。
3.激磁电容器的选用与接法
用电动机改作发电机时,激磁电容器CO和C2正确选择、连接、运用是至关重要的。
电容器的标称耐压应大于电动机输出电压5~lO%。星形连接的电容器要选耐压250V的;三角形连接的电容器要选耐压400V的。
发电机的激磁电容器必须选无极性交流电容(如油浸电容器),绝不能用任何电解电容。市售油浸电容器有YY型与YL型两种。YL型电容体积小,寿命长。使用时,用三只电容器作为各相的主激磁电容,而用几只小容量的电容器并联,作为辅助电容,逐级增大,进行切换。以适应不同大小的负载需求。
电动机配用的电容量值主要与电机功率有关。需要用电量越大,使用电动机功率与配用电容容量也越大。实际运用中,为避免复杂的计算.在要求不高负载不大情况下,可以参照下表选择确定。

无功补偿电容器用C2M表示,星形连接。用电部分的灯泡和电动机,分别表示电阻性负载及电感性负载。电网向电感性负载供电时,除消耗有功功率外,还要消耗无功功率。解决的办法是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用容性无功功率来抵消感性无功功率。这样不仅减少无功损耗,能增加有功出力20~24%,还提高网路供电电压3~5%。电容量值C2M根据使用经验,按电动机容量的每lkW选7.8uF较为合理。
三、发电机操作
用电动机发电,应按以下步骤开机:
1.接通开关DK0投入主激磁电容器CO。
2.接通开关DK2投入部分辅助电容C2,再合上开关DK,接通供电线路。
3.启动原动机,在15秒后便能建立起相应空载电压。
4.驱动负载时,应掌握先大负载,后小负载,先动力后照明用电的原则。用电电路中的4kW以下的电动机可直接起动,5.5kW~7.5kw电动机只能降压起动。盲目起动,会酿成重大事故,后悔莫及。
发电机停机时应遵循以下的原则:
1.先断开辅助电容器C2的电源开关DK2,以防产生过电压,损坏发电机的绝缘。后断开负载开关(如DK2、DKl),中断电机及照明用电。
2.待辅助电容器和线路上的负载全部断开后,再停机。
3.原动机停转后,最后断开主激磁电容器CO的开关DK0。
发电机在运行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特别留心监视发电机的三相电压、电流,要基本保持平衡,其误差不超过±5%。三相电流输出值决不允许长期超过发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否则发电机温升过高,影响绕组使用寿命。
2.电容器的工作温度一般不得超过60度;其工作电流与工作电压不得长期超过额定值的1.1倍,以防绝缘油过早老化击穿。
防止发电机产生过高电压,是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此要做到:
1.原动机的转速要在15秒内,由慢到快逐渐达到发电机的额定转速。原动机的转速要恒定,调节要灵活。在减速后要避免骤然提高转速,使电压升高过快。
2.断开负载开关后,必须及时断开相应的辅助电容器开关。
3.当用电电路的负载由电动机改为照明时,切莫忘记了断开电动机的无功补偿电容器,否则会导致激磁电流增大,电压升高,产生过电压。
4.电容器应无漏油、缺油、打火、拉弧等不正常现象。当电容器与电源断开后,在其极板上仍然保持一定的残留电压,在三相交流电路中,可能达到网络电压2倍左右,如果人体触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更换或检修电容器时,应采用可靠的接地将电容器多次放电。
5.在着雷较多的区域运行的发电机,架空输电线路较长(500m左右)时,应在发电机出口的首、末端杆塔上,安装二组FSl-0.5型低压阀型避雷器,并可靠接地,其接地电阻值应小于10n。
6.综上所述,机房内的开关、电容器、电动机等要明显地标注用途并编号,以防误操作。制定相应的发电机操作运行规程,以确保发电机的安全运行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