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系统调试,编程和维修概要

楼主(2008-08-01):
西门子840D系统的组成
SINUMERIK840D是由数控及驱动单元(CCU或NCU),
MMC,PLC模块三部分组成,由于在集成系统时,总是将
SIMODRIVE611D驱动和数控单元(CCU或NCU)并排放在一起,并用设备总线互相连接,因此在说明时将二者划归一处。

●人机界面
人机交换界面负责NC数据的输入和显示,它由MMC和OP组成:
MMC(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
包括:OP(Operation panel)单元,
MMC,MCP(Machine Control Panel)三部分。
MMC实际上就是一台计算机,有自己独立的CPU,还可以带硬盘,带软驱;OP单元正是这台计算机的显示器,而西门子MMC的控制软件也在这台计算机中。
1.MMC
我们最常用的MMC有两种:
MMCC100.2和MMC103,其中MMC100.2的CPU为486,不能带硬盘;
而MMC103的CPU为奔腾,
可以带硬盘,一般的,用户为SINUMERIK810D配MMC100.2,而为SINUMERIK840D配MMC103.
※PCU(PC UNIT)是专门为配合西门子最新的操作面板OP10、OP10S、OP10C、OP12、OP15等而开发的MMC模块,目前有三种PCU模块——PCU20、PCU50、PCU70, PCU20对应于MMC100.2,不带硬盘,但可以带软驱;PCU50、PCU70对应于MMC103,可以带硬盘,与MMC不同的是:PCU50的软件是基于WINDOWS NT的。PCU的软件被称作HMI,HMI有分为两种:嵌入式HMI和高级HMI。一般标准供货时,PCU20装载的是嵌入式 HMI,而PCU50和PCU70则装载高级HMI.
2.OP
OP单元一般包括一个10.4〞TFT显示屏和一个NC键盘。根据用户不同的要求,西门子为用户选配不同的OP单元,如:OP030,OP031,OP032,OP032S等,其中OP031最为常用。
3.MCP
MCP是专门为数控机床而配置的,它也是OPI上的一个节点,根据应用场合不同,其布局也不同,目前,有车床版MCP和铣床版MCP两种。对810D和840D,MCP的MPI地址分别为14和6,用MCP后面的S3开关设定。
对于SINUMERIK840D应用了MPI(Multiple Point Interface)总线技术,传输速率为187.5k/秒,OP单元为这个总线构成的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为提高人机交互的效率,又有OPI(Operator PanelInterface)总线,它的传输速率为1.5M/秒。

●数控及驱动单元
1.NCU数控单元
SINUMERIK840D的数控单元被称为NCU(Numenrical Controlunit)单元:中央控制单元,负责NC所有的功能,机床的逻辑控制,还有和MMC的通讯 它由一个COM CPU板. 一个PLC CPU板和一个DRIVE板组成。
根据选用硬件如CPU芯片等和功能配置的不同,NCU分为NCU561.2,NCU571.2,NCU572.2,NCU573.2(12轴),NCU573.2(31轴)等若干种,同样,NCU单元中也集成SINUMERIK840D数控CPU和SIMATIC PLC CPU芯片,包括相应的数控软件和PLC控制软件,并且带有MPI或Profibus借口,RS232借口,手轮及测量接口,PCMCIA卡插槽等,所不同的是NCU单元很薄,所有的驱动模块均排列在其右侧。
2.数字驱动
数字伺服:运动控制的执行部分,由611D伺服驱动和1FT6(1FK6)电机组成
SINUMERIK840D配置的驱动一般都采用SIMODRIVE611D.它包括两部分:电源模块+驱动模块(功率模块)。
电源模块:主要为NC和给驱动装置提供控制和动力电源,产生母线电压,同时监测电源和模块状态。根据容量不同,凡小于15KW均不带馈入装置,极为U/E电源模块;凡大于15KW均需带馈入装置,记为I/RF电源模块,通过模块上的订货号或标记可识别。
611D数字驱动:是新一代数字控制总线驱动的交流驱动,它分为双轴模块和单轴模块两种,相应的进给伺服电机可采用1FT6或者1FK6系列,编码器信号为1Vpp正弦波,可实现全闭环控制。主轴伺服电机为1PH7系列。

●PLC模块
SINUMERIK810D/840D系统的PLC部分使用的是西门子SIMATIC S7-300的软件及模块,在同一条导轨上从左到右依次为电源模块(Power Supply),接口模块(Interface Module)机信号模块(Signal Module)。的CPU与NC的CPU是集成在CCU或NCU中的

电源模块(PS)是为PLC和NC提供电源的+24V和+5V。
接口模块(IM)是用于级之间互连的。
信号模块(SM)使用与机床PLC输入/输出的模块,有输入型和输出型两种。

硬件的接口
一.840D系统的接口
 840D系统的MMC,HHU,MCP都通过一根MPI电缆挂在NCU上面,MPI是西门子PLC的一个多点通讯协议,因而该协议具有开放性,而OPI是840D系统针对NC部分的部件的一个特殊的通讯协议,是MPI的一个特例,不具有开放性,它比传统的MPI通讯速度要快,MPI的通讯速度是187.5K波特率,而OPI是1.5M。
 NCU上面除了一个OPI端口外,还有一个MPI,一个Profibus接口,Profibus接口可以接所有的具有Profibus通讯能力的设备。Profibus的通讯电缆和MPI的电缆一样,都是一根双芯的屏蔽电缆。

在MPI,OPI和Profibus的通讯电缆两端都要接终端电阻,阻值是220欧,所有如果要检测电缆的好坏情况,可以在NCU端打开插座的封盖,量A,B两线间的电阻,正常情况下应该为110欧。

二.611系列驱动的组成与接口
1.611系列的驱动分成模拟611A,数字611D和通用型611U。都是模块化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是提供驱动和数控系统的电源,包括维持系统正常工作的弱电和供给功率模块用的600V直流电压。根据直流电压控制方式,它又分为开环控制的UE模块和闭环控制的I/R模块,UE模块没有电源的回馈系统,其直流电压正常时为570V左右,而当制动能量大时,电压可高达640多伏。I/R模块的电压一直维持在600V左右
•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实现对伺服轴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的闭环控制
•功率模块 对伺服电机提供频率和电压可变的交流电源
•监控模块 主要是对电源模块弱电供电能力的补充。
•滤波模块 对电源进行滤波作用。
•电抗 对电压起到平稳作用。
2.611电源模块的接口信号
611模块的接口信号有以下几组:
(1)电源接口
U1 V1 W1: 主控制回路三相电输入端口
X181:工作电源的输入端口,使用时常常与主电源短接,有的系统为了让机床在断电后驱动还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把600V的电压端子与P500 M500端子短接,这样由于600V电压不能马上放电完毕,还能维持驱动控制板的正常工作一段时间。P600M600是600V直流电压输出端子。
(2)控制接口
64:控制使能输入,该信号同时对所有连接的模块有效,该信号取消时,所有的轴的速度给定电压为零,轴以最大的加速度停车。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取消脉冲使能
63:脉冲使能输入,该信号同时对所有连接的模块有效,该信号取消后,所有的轴的电源取消,轴以自由运动的形式停车。
48:主回路继电器,该信号断开时,主控制回路电源主继电器断开。
112:调试或标准方式,该信号一般用在传输线的调试中,一般情况接到系统的24V上。
X121:模块准备好信号和模块的过热信号。准备号信号与模块的拨码开关的设置有关,当S1.2=ON时,模块有故障时,准备好信号取消,而S1.2=OFF时,模块有故障和使能(63,64)信号取消时,都会取消准备好信号,因此在更换该模块的时候要检查模块顶部的拨码开关的设置,否则模块可能会工作不正常。所有的模块过载和连接的电机过热都会触发过热报警输出。
NS1/NS2:主继电器闭合使能,只有该信号为高电平时,主继电器才可能得电。该信号常用来作主继电器闭合的连锁条件。
AS1/AS2:主继电器状态,该信号反映主继电器的闭合状态,主继电器闭合时为高电平。
9/19/R:9是24V输出电压,19是24V的地,R为模块的报警复位信号。
(3)其它辅助接口
X351:设备总线 ,为后面连接的模块供电用。
X141:电压检测端子,供诊断和其它用途用。
»7: P24 ,+24V »45:P15,+15V »44:N15,-15V
»10:N24,-24V »15:M,0V
 电源模块上面有6个指示灯,分别指示模块的故障和工作状态。一般正常情况下绿灯亮表示使能信号丢失(63和64),黄灯亮表示模块准备好信号,这时600V直流电压已经达到系统正常工作的允许值。
电源模块正常工作的使能条件:
48,112,63,64接高电平,NS1和NS2短 接,显示为一个黄灯亮,其它灯都不亮。直流母线电压应在600V左右.
3.611驱动控制模块接口信号
(1)611D驱动控制模块接口信号
 611D控制模块与数控系统主要是通过一根数据总线相连,基本没有太多的接口信号。
X431: 轴脉冲使能,该信号为低电平时,该轴的电源撤消,一般这个信号直接与24V短接
X432: BERO 端子,该接口用作BERO开关信号的输入口。
X34,X35模拟输出口,其中有两个模拟口(X1,X2 )用作模块诊断测试用,它可以用来跟踪一些数字量,比如转速,电压和电流等并把它转换成0到5V的模拟电压输出,具体的输出信号可以通过数控系统选择,Ir模拟输出口是固定输出电机R相的电流的模拟值。
X411: 电机编码器接口,输入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还有电机的热敏电阻,其中电机的热敏电阻值是通过该插座的13和25脚输入,该热敏电阻在常温下为580欧,155度时大于1200欧,这时控制板关断电机电源并产生电机过热报警。(1PH7电机温度检测信号连接同1FT6/1FK6电机)
X411: 直接测量系统输入口,输入直接位置测量信号,一般为正余弦电压信号
* 611D的控制板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的参数设置在NCK里面,故更换控制板后不需要重新设置参数。
(2)611A控制模块接口信号
611A控制模块与1FT5电机构成伺服驱动机构,完成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控制,其速度环和电流环的参数都保存在控制板上,故更换该板要注意参数的设置。接口信号如下:
X311: 电机反馈接口,电机的速度实际值和电机的热敏电阻值都通过它输入到控制板里,1FT5电机的速度检测是通过一个测速发电机来实现的,而电机转子的位置是通过18个霍而元件来检测的。电机内的热敏电阻值是通过该插座的11和12脚信号输入, 在常温下小于250欧,当电机内部温度达到155度时电阻大约是1000欧,控制板这时关断电源,并发出报警信号。
X321: 设定端子,速度的给定值通过该端子的56和14输入,一般来讲,给定值是正负0到10V的电压。
X331: 使能端子:相应模块的使能信号输入,663是脉冲使能,与电源模块的63作用差不多,只是它仅作用于单个的轴模块。65是控制使能,常常把它和NC侧给定信号的控制使能相连。
X341: 模块状态输出接口,输出模块的状态信息,如模块准备好信号,报警等

840D系统操作
★SINUMERIK840D/810D或SINUMERIK FM-NC是机床的CNC控制系统,可以通过CNC控制系统的操作面板执行下列基本功能:
●开发和修改零件程序
●执行零件程序
●手动控制
●读入/读出零件程序和数据
●编辑程序数据
●报警显示和取消报警
●编辑机床数据
●在一个MMC或几个MMC之间或一个NC或几个NC之间建立通信链接(M:N,m-MMC装置和n-NCK/PLC装置)
用户接口包括:
●显示元件,如监测器,LED等;
●操作元件,如键,开关,手伦等。

★840D系统具有数控机床具有的自动、手动、编程、回参考点、手动数据输入等功能。
●手动:手动主要用来调整机床,手动有连续手动和步进手动,有时为了需要走特定长度时,可以选择变量INC方式,输入要运行的长度即可.
●自动: 840D的程序一般来讲是在NCK的RAM里执行,所以对MMC103或PCU50来讲,需要先把程序装载到NCK里,但对于特别长的程序,可以选择在硬盘里执行,具体操作方法为:选择加工,程序概要,用光标选择要执行的程序,选择从硬盘执行既可.在自动方式下,如果MMC装有SINDNC软件,还可以从网络硬盘上执行程序.
●MDA: MDA跟自动方式差不多,只是它的程序可以逐段输入,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它存在NCK里面一个固定的MDA缓冲区里,可以把MDA缓冲区的程序存放在程序目录里,也可以从程序区里调程序到MDA缓冲区来.
●REPOS:重定位功能,有时在程序自动执行时需要停下来把刀具移开检测工件,然后接着执行程序,需要重定位功能,操作方法是在自动方式下暂停程序执行,转到手动,移开相应的轴,要重新执行程序时,转到重定位方式,按相应的轴移动按钮,回到程序中断点,按启动键程序继续执行.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按复位键.
●程序模拟:840D支持在程序正式运行前进行图形模拟,以减少程序的故障率,但由于MMC系统的不同,模拟的方法不一样,在MMC103上,程序模拟完全在MMC上执行,故模拟中不会对NCK产生影响,但在MMC100.2上,程序模拟在NCK里面执行,与程序实际执行情况一样,因此在模拟前务必要选择程序测试,如果还要提高模拟速度,还可以选择空运行。

系统的连接与调试
(一)硬件的连接
1.SINUMERIK810D/840D系统的硬件连接从两方面入手:
其一,根据各自的接口要求,先将数控与驱动单元,MMC,PLC三部分分别连接正确:
(1)源模块X161种9,112,48的连接;驱动总线和设备总线;最右边模块的终端电阻(数控与驱动单元)。
(2)MMC及MCP的+24V电源千万注意极性(MMC)。
(3)PLC模块注意电源线的连接;同时注意SM的连接。
其二,将硬件的三大部分互相连接,连接时应注意:
(1)PI和OPI总线接线一定要正确。
(2)CU或NCU与S7的IM模块连线。
2.检查
在正确完成所有机械的和电气的安装工作后即可进行通电,调试工作;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机准备工作,它可确保控制系统及其组件启动正常,并满足EMC检测条件

全部系统连线完成后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内容如下:
•屏蔽:
(1)确保所使用的电缆符合西门子提供的接线图中的要求;
(2)确保信号点栏屏蔽两端都与机架或机壳连通。
对于外部设备(如打印机,编程器等),标准的单端屏蔽的电缆也可以用。但一旦控制系统进行正常运行,则应不接这些外部设备为宜;如一定要接入,则连接电缆应两端屏蔽。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检测条件:
(1)信号线与动力线尽可能分开远一些;
(2)从NC或PLC出发的活到NC或PLC得线缆应使用SIEMENS提供的电缆;
(3)信号线不要太靠近外部强的电磁场(如点机和变压器);
(4)HC/HV脉冲回路电缆必须完全与其他所有电缆分开敷设;
(5)如果信号线无法与其它电缆分开,则应走屏蔽穿线管(金属);
(6)下列距离应尽可能小:
——信号线与信号线
——信号线预辅助等电位端
——等电位端和PE(走在一起)
•防护ESD(Electromaqnetic Sensitive Device)组件检测条件:
(1)处理带静电模块时,应保证其正常接地;
(2)如避免不了接处电子模块,则请不要触摸模块上组件的针脚或其他导电部位;
(3)触摸组件必须保证人体通过放静电装置(腕带或胶鞋)与大地连接;
(4)模块应北方旨在导电表面上(放静电包装材料如导电橡胶等);
(5)模块不应靠近VDU,监视器或电视机(离屏幕勿近与10cm);
(6)模块不要与可充电的电绝缘材料接触(如塑料与纤维织物);
(7)测量的前提条件
——测量仪器接地
——绝缘仪器上的测量头预先放过电

(二)调试
NC和PLC总清
由于是第一次通电,启动,所以有必要对系统做一次总清或总复位。
1.NC总清
NC总清操作步骤如下:
●将NC启动开关S3―→“1”;
●启动NC,如NC已启动,可按一下复位按钮S1;
●待NC启动成功,七端显示器显示“6”,将S3―→“0”;NC总清执行完成
NC 总清后,SRAM内存中的内容被全部清掉,所有机器数据(Machine Data)被预置为缺省值。
2.PLC总清
PLC总清操作步骤如下:
●将PLC启动开关S4―→“2”;=〉PS灯会亮;
●S4―→“3”并保持3秒等到PS等再次亮;=〉PS灯灭了又再亮;
●在3秒之内,快速地执行下述操作S4:“2”―→“3”―→“2”;=>PS灯先闪,后又亮,PF灯亮(有时PF等不亮);
●等PS和PF等亮了,S4―→“0”;=>PS和PF灯灭,而PR灯亮。
PLC总清执行完成,PLC总清后,PLC程序可通过STEP7软件传至系统,如PLC总清后屏幕上有报警可作一次NCK复位(热启动)。

开机与启动
第一次启动后,NCU状态显示(一个七段显示器及一个复位按钮S1两列状态显示灯及两个启动开关S3和S4。(如下图)
在确定S3和S4均设定位“0”,则此时就可以开机启动了,经过大约几十秒钟,当七段显示器显示“6”时,表明NCK上电正常;此时,“+5V”和“SF”灯亮,表明系统正常;但驱动尚未使能,而PLC状态泽“PR”灯亮,表明PLC运行正常。
●MMC:MMC的启动时通过OP显示来确认的,如果是MMC100.2,在启动的最后,在屏幕的下面会显示一行信息“Wait For NCU Connection:×× Seconds”如MMC与NCU通讯成功,则SINUMERIK 810D/840D的基本显示会出现在屏幕上,一般是“机床”操作区,而MMC103,由于它是可以带硬盘的,所以在它的背后也有一个七段显示器,如MMC103启动成功后它会显示一个“8”字。
●MCP:在PLC启动过程中,MCP上的所有灯饰不停闪烁的,一旦PLC成功启动,且基本程序状如则只有在OB1种调用FC19或FC25,那么MCP上的灯不再闪烁,此时MCP即可以使用。
●DRIVE SYSTEM:只有NC,PLC和MMC都正常启动后,最后考虑驱动系统。首先必须完成驱动的配置,对于MMC100.2,需借助于“SIMODRIVE 611D”Start-up Tool软件,而MMC103可直接在OP031上做,然后用PLC处理相应信号即可。
这样,系统再启动后,SF灯应灭掉。

840D NCU模块控制和显示元素

数据备份
在进行调试时,为了提高效率不做重复性工作,需对所调试数据适时地做备份。在机床出厂前,为该机床所有数据留档,也需对数据进行备份。
SINUMERIK 810D/840D的数据分为三种:
NCK数据
PLC数据
MMC数据
有两种数据备份的方法:
1.系列备份(Series Start-up):
特点:(1)用于回装和启动同SW版本的系统
(2)包括数据全面,文件个数少(*.arc)
(3)数据不允许修改,文件都用二进制各式(或称作PC格式)
特点:(1)用于回装不同SW版本的系统
(2)文件个数多(一类数据,一个文件)
(3)可以修改,大多数文件用“纸带格式:即文本格式”
做数据备份需以下辅助工具:
•PCIN软件
•V24电缆(6FX2002-1AA01-0BF0)
•PG740(或更高型号)或PC
※ 由于MMC103可带软驱,硬盘,NC卡等;它的数据备份更加灵活,可选择不同的存储目标,以其为例介绍具体操作步骤:
•数据备份
(1)在主菜单中选择“Service”操作区;
(2)按扩展件“}”―→“Series Start-up”选择存档内容NC,PLC,MMC并定义存档文件名;
(3)从垂直菜单中,选择一个作为存储目标:
V.24 ―→指通过V.24电缆船只外部计算机(PC);
PG ―→编程器(PG);
Disk ―→MMC所带的软驱中的软盘;
Archive ―→硬盘;
NC Card ―→NC卡。
选择其中V.24和PG时,应按“Interface”软件键,设定接口V.24参数;
(4)若选择备份数据到硬盘,则:“Archive”(垂直菜单)―→“Start”.
•数据恢复
MMC103的操作步骤(从硬盘上恢复数据):
a:“Service”;
b:扩展键“}”;
c:“Series Start-up”;
d:“Read Start-up Archive”(垂直菜单);
e:找到存档文件,并选中“OK”;
f:“Start”(垂直菜单);
无论是数据备份还是数据恢复,都是在进行数据的传送,传送的原则是:
一.永远是准备接收数据的一方先准备好,处于接受状态;
二.两端参数设定一致。

坐标系
1.工件坐标系
工件零点是原始工件坐标系的原点
直角坐标:用坐标所达到这个点来确定坐标系中的点
极坐标:用半径和角来测量工件或工件的一部分
2.绝对坐标:所有位置参数与当前有效原点相关,表示刀具将要到达的位置
增量坐标:如果尺寸并非项对于原点,而是相对于工件上的另一个点时,就要用增量坐标。用增量坐标来确定尺寸,可以避免对这些尺寸进行转换。增量坐标参照前一个电的位置数据,适用于刀具的移动,是用来描述刀具移动的距离
3. 平面: 用两个坐标轴来确定一个平面,第3个坐标轴与该平面相垂直,并确定刀具的横切方向。编程时,要确定加工面以便于控制系统能准确计算出刀具偏置值。

4.零点的位置
在NC机床上可以确定不同的原点和参考点位置,这些参考点:
•用于机床定位
•对工件尺寸进行编程
它们是:
M=机床零点
A=卡盘零点,可以与工件龄点重合(值用于车床)
W=工件零点=程序零点
B=起始点,可以给每个程序确定起始点,起始点是第一个刀具开始加工的地方
R=参考点,用凸轮和测量系统来确定位置,必须先知道到机床零点的距离,这样才能精确设定轴的位置:
•建立坐标系
1.带机床零点M的机床坐标
2.基础坐标系(也可以使工件坐标系W)
3.带工件零点W的工件坐标系
4.带当前被一懂得工件零位Wa的当前工件坐标系

轴的确立
编程时,通常用到以下轴:
机床轴:可以在机床数据中设置轴的识别符,识别符:X1、Y1、Z1、A1、B1、C1、U1、V1、AX1、AX2等;
通道轴:所有在一个通道中移动的轴,识别符:X、Y、Z、A、B、C、U、V
几何轴:主要轴,一般有X、Y、Z;
特定轴:无需确定特定轴之间的几何关系,如转塔位置U、尾座V;
路径轴:确定路径和刀具的运动,该路径的被编程进给率有效,在NC程序中用FGROUP来确定路径轴;
同步轴:指从编程的起点到终点移动同步的轴 ;
定位轴:典型定位轴由零件承载、卸载的加载器,刀库/转塔等, 标识符:POS,POSA,POSP等
指令轴(运动同步轴):由同步运动的指令生成指令轴,它们可以被定位,启动和停止,可与工件程序完全不同步。指令轴是独立的插补,每个指令轴有自己的轴插补和进给率
连接轴:指与另一个NCU箱连接的实际存在的轴,它们的位置会受到这个NCU的控制,连接轴可以被动态分派给不同的NCU通道
PLC轴:通过特定功能用PLC对PLC轴进行移动,它们的运动可以与所有其他所有的轴不同步,移动运动的产生于路径和同步运动无关;
•几何轴,同步轴和定位轴都是可以被编程的。
•根据被编程的移动指令,用进给率F,使轴产生移动。
•同步轴与路径轴同步移动,并用同样的时间移动所有的路径轴。
•定位轴移动与所有其它轴异步,这些移动运动与路径和同步运动无关。
•由PLC控制PLC轴,并产生与其他所有轴不同步的运动,移动运动与路径和同步运动无关

编程语言
•编程地址与含义

•数据类型

•指令:
1.G指令
G90:参照挡墙坐标系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编制刀具运行点的程序。
G91:参照最新接近点,编制刀具运行距离程序。
GO:快速移动使刀具快速定位,绕工件运动或接近换刀点
G1:刀具沿与轴,斜线或其他任何空间定位平行的置线移动。
G2:在圆弧轨迹上以顺时针方向运行
G3:在圆弧轨迹上以逆时针方向运行
G4:暂停时间生效 (F…以秒为单位; S…用主轴旋转次数确定时间)
G17:无刀具半径补偿
G18:刀具半径补偿到轮廓左侧
G19:刀具半径补偿到轮廓右侧
G40:解除刀具半径补偿
G41:激活刀具半径补偿,刀具沿加工方向运行至轮廓的右边
G42:激活刀具半径补偿,刀具沿加工方向运行至轮廓的左边
G53:非模态接触,包括已编程的偏置
G54…G57:调用第1到第4可设置零点偏置
G94:直线进给率mm/分,英寸/分
G95:旋转进给率mm/转,英寸/转
2.M指令
M0:编程停止
M1:选择停止
M2:主程序结束返回程序开头
M30:程序结束
M17:子程序结束
M3:主动主轴顺时针方向旋转
M4:主动主轴逆时针方向旋转
M5:主动主轴停止
M6:换刀指令
3.其它
F:进给率
S:主动主轴的速度(单位:rev/min)
T:调用刀具
D:刀具偏置号(范围:1…32000)

西门子数控系统调试,编程和维修概要(五)
——西门子数控系统调试,编程和维修概要
在NC调试中,参数的设置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参数设置的主要内容未匹配机器数据(Machine Data)。

机器数据和设定数据分类表

机床数据设定
(1)通用MD(General):
MD10000:此参数设定机床所有物理轴,如X轴。
通道MD(Channel Specific):
MD20000 -→设定通道名CHAN1
MD20050【n】 -→设定机床所用几何轴序号,几何轴为组成笛卡尔坐标系的轴
MD20060【n】 -→设定所有几何轴名
MD20070【n】 -→设定对于此机床存在的轴的轴序号
MD20080【n】 -→设定通道内该机床编程用的轴名
以上参数设定后,做一次NCK复位!
(2)轴相关MD(Axis-specific):
MD30130 -→设定轴指令端口=1
MD30240 -→设定轴反馈端口=1
如此二参数为“0”,则该轴为仿真轴。此时,再一次NCK复位,这是会出现300007报警。

驱动数据设定
配置驱动数据,由于驱动数据较多,对于MMC100.2必须借助“SIMODRIVE 611D START-UP TOOL”软件,而MMC103可直接在OP上进行,大致需要对以下几种参数设定:
Location:设定驱动模块的位置
Drive:设定此轴的逻辑驱动号
Active:设定是否激活此模块
配置完成并有效后,需存储一下(SAVE)-→OK此时再做一次NCK复位。启动后显示300701报警。这是愿位灰色的FDD,MSD变为黑色,可以选电机了;
1.操作步骤如下:
FDD-→Motor Controller-→Motor Selection-→按电机铭牌选相应电机-→OK-→OK-→Calculation
2.用Drive+或Drive-切换做下一轴:
MSD-→MotorController-→MotorSelection按电机铭牌选相应电机-→OK-→OK-→Calculation最后-→Boot File-→Save BootFile-→Save All,再做一次NCK复位。
至此,驱动配置完成,NCU(CCU)正面的SF红灯应灭掉,这时,各轴应可以运行。
最后,如果将某一轴设定为主轴,则步骤如下:
(1)先将该轴设为旋转轴:
MD30300=1
MD30310=1
MD30320=1
(2)然后,再找到轴参数,用AX+,AX-找到该轴:
MD35000=1
MD35100=XXXX
MD35110【0】
MD35110【1】
MD35130【0】
MD35130【1】 设定相关速度参数
MD36200【0】
MD36200【1】
再做NCK复位
启动后,在MDA下输SXXM3,主轴即可转。

所有关键参数配置完成以后,可让轴适当运行以下,可在JOG,手轮,MDA灯方式下改变轴运行速度,观察轴运行状态。有时个别轴的运行状态不正常时,排除硬件故障等原因后,则需对其进行优化。

参数生效模式
POWER ON (po)重新上电 NCU模块面板上的“RESET”键
NEW_CONF(cf)新配置 MMC上的软件“Activate MD”
RESET(re)傅卫 控制单元上的“RESET”键
IMMEDIATELY(so) 值输入以后
数据区域
$MM_ 操作面数据
$MN_/$SN_ 通用机床数据/设定数据
$MC_/$SC_ 通道专用机床数据/设定数据
$MA_/$SA_ 轴专用机床数据/设定数据
$MD_ 驱动器机床数据
其中, $ 系统变量
M 机床数据
S 设定数据
在机床调试中经常需要调整的参数主要有:
MD 10000:JOG速度设定
MD 10240:物理单位,“0”英制,“1”公制
MD 20070:通道中有效的机床轴号
MD 20080:通道中的通道轴名称
MD 30130:设定指输出类型,值为“1”表示有该轴,“0”为虚拟轴
MD 30240:编码器类型,“0”表示不带编码器,“1”位相对编码器,“4”为绝对编码器,主轴时,值为“1”
MD 30300:旋转轴/主轴,值为“1”时表示该轴为主轴
MD 34090:参考点偏移/绝对位移编码偏移
MD 34200:参考点模式。绝对编码器时值为“0”
MD 35000:指定主轴到机床轴,“1”为主轴
MD 36200:轴速度极限
SIEMENS系统的可编程序控制器SIMATIC MAGAGER是西门子用于进行PLC程序编制,进行机床状态控制的组件,它主要组成包括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出模块,其接口有,RS232借口,PROFIBUS借口,MPI电缆接口等。通过X122、MPI插口,使电脑与NCU相连PLC。

硬件组态
硬件组态:告诉PLC硬件结构的过程
波特率:MPI 187.5kbps
OPI 1.5Mbps
过程:建项目-→建站-→组态硬件
•自动组态:用线缆建PLC与840D相连,用自动组态自动识别(上载站)将PLC传到计算机:
PLC-→UPLOAD-→选MPI地址=2,若地址=3,将包括PLC和NCU
若备份PLC,则过程为:
新建Project-→plc-→upload station,这样就将硬件备份了。
建立完站后,出现连个文件夹:hardware和cpu.CPU文件夹下有S7程序。
S7程序下有三个目录:
(1)symbols 符号表 如I40.1为第40个字节第1位
(2)BLOCKS 功能块
•手动组态:
过程:打开S7-→新建文件-→INSERT-→STATION-→SIMATIC 300-→双击HARDWARE-→出现框-→INSERT-→HARDWARE COMPONENT-→PROFILE-→STANDARD-→S300-→RACK300
选相应的位置(待置位表中),再在右侧相应的模块上双击就将模块选定,选好后再下载

编程
在进行PLC程序编制中,可采用以下三种形式:
逻辑梯形图(LAD):
语句表(STL):
功能块图(FBD):
语句表编程常用指令:
与指令: A 常开 AN 常闭
或指令: O 常开 ON 常闭
输出指令: =
调用指令: CALL FCXX
FP:上升沿检测指令
FN:下降沿检测指令
FP后必须跟中间寄存器
CLR 运算结果,清零
SET 置1
S 置位1
R 清零

•STEP7中常用BLOCK主要有几种:OB组织块、FC功能块、FB功能块、DB数据块等
OB:功能块,相当于主程序,常用的有OB1和OB100;
FC、FB:功能块,相当于子程序
在编完子程序后,必须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
OB100是PLC上电后先执行,只执行一次;OB1是PLC CPU循环执行的程序。上电后首先执行OB100,再执行OB1(反复执行;OB100调用FB1(西门子编好)
FB1是系统里用OPI总线连接PCU和MCP,对控制面板进行定义:
(1)控制面板的输入地址的起始地址
(2)控制面板的数量
(3)控制面板的输出地址的起始地址
控制面板的MPI地址:MCPIBUSADR=6
• OB1块
FC2:基本NCK与PLC通讯的 NCK←→PLC
FC2必须在OB1的开始部分 FC2————“gp_hp”
FC10:处理报警信息 FC10————“AL-MSG”
PLC产生报警,传给NCK,NC采取措施,同时在MMC上显示报警文本
调用FC10,有两个参数需设置
TouserIF=TRUE(相当于1)和FALSE(相当于0)
Quit:=I3.7(报警文本)。报警复位键(RESET)地址I3.7
FC19:机床控制面板主程序 FC19————“MCP-IFM”
BAGNO(方式组号)=B#16#1(B——B进制 16—16进制)
CHANNO(通道号)= B#16#1
SPINDLEIFNO: = B#16#4(主轴号)
FEEDHOLD =M100.0(进给暂停)
SPINDLEHOLD =M100.1(主轴停止)
•DB块
1. DB模块类型主要有:
DBB——数据模块类型
DBW——数据块字(16位)
DBD——数据块双字(32位)
2.数据类型:
DOUBLE:实型或整型数,输入范围±4.19×10-307————±1.67×10308
DWORD:整型数,范围为-2.147×109————2.147×109
BOOLEAN:0获1
BYTE:整型数,范围位-128————127
STRING:最多16位字符串
3.常用数据块功能
DB2:报警接口信号。该信号是从PLC到NCK,在PLC中设置相应的位就能在MMC上产生相应的报警号(7开头的报警是机床场假设定的)
DB10:显示NCU的状态,用来交换NCK的快速I/O的状态的接口,还有一些NCK的状态信号
DB11:方式组信号接口
DB19:操作面板信号接口
DB21—DB30:通道信号接口
DB31—DB61:轴/主轴的接口信号
4.调试中通用的数据块主要由:
DBX6.0:进给使能禁止
DBX6.1:读入使能禁止
DBX7.0:启动使能禁止 PLC→NC
DBX7.7:通道复位
DBX194.0——-DBX206.3 NC→PLC
DBX1.5:测量系统1生效
DBX1.6:测量系统2生效
DBX2.1:控制使能
DBX21.7:脉冲使能(如没有,则为自由停止)
DBX4.3:轴停止 PLC→NC
DBX12.0:轴负向硬限位
DBX12.1:轴正向硬限位
DBX12.7:回零减速
DBX61.7:电流环有效
DBX61.6:速度环有效
DBX61.5:位置环有效
DBX61.4:轴静止
DBX83.5:主轴速度在设定范围内

网友A(2010-04-26):
正是我想的,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