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工艺学》试卷-中级工

楼主(2008-02-28):
一、判断题(每题1分,共15分)
1、变压器铁心应可靠接地,但铁心上只允许有一点接地。-----------------------------(√)
2、直流司服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和交流司服电动机一样,用作执行元件。------------(√)
3、用500V兆欧表测量各绕组对铁心和绕组间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2MΩ。-------------(×)
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选择最有力的节距,可使电动机磁场波形更加接近正弦(√)
5、单相电容分相式电动机其定子上有空间互差90º的两相绕组。-------------------------(√)
6、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起动时,随着转速的上升,转差率S逐渐变大。---------------------(×)
7、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起动起动转矩较大,因此通常电动机可以带载起动。-----------(×)
8、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起动时转子回路串电阻,目的是限制起动电流,增大起动转矩。-(√)
9、电动机再生发电制动方法是电动机的转速超过理想转速时发生。-----------------------(√)
10、为了防止行车在通电时和自行运动,行车都设有零位保护。------------------------(√)
11、X62W万能铣床工作台三个方向的进给和快速运动的联锁,在同一时刻,只能选择一个方向的进给运动和快速运动。--------------------------------------------------------(√)
12、在SJD1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中,运算放大器BG305作前置调节放大器用。---(√)
13、在SJD1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中,V23,V24的保护作用是使输入信号的电压限制在7V左右。-----------------------------------------------------------------------(×)
14、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移相范围可达190º。------------------------------(×)
15、中频感应加热是工件因涡流效应而发热。----------------------------------------(√)
二、填空题(每空0.5分,共30分)
1、变压器的电磁感应由电路和磁路两部分来实现。
2、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绝缘电阻,额定电压为1000V 以上的绕组用2500V兆欧表,其量程不低于10000MΩ,1000 V以下者用1000V兆欧表。
3、直流电动机绕组故障经常表现为开路、短路、接地或接错等形式。
4、直流电动机电刷中性线位置的调整,在电动机各绕组正确接线的情况下,为保证电动机运行性能良好,电动机的电刷必须放在几何中性线的位置上。
5、在直流伺服系统中常用的是他励式和永磁式两种直流伺服电动机。
6、BX1系列交流弧焊机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电压降,故形成较高的空载电压,便于引弧。
7、直流弧焊机与交流弧焊机相比较,具有容易引燃、电弧稳定、焊接质量可靠、能焊接多种焊条等优点。
8、ZXG系列整流式直流弧焊机是一种将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变成直流电的一种弧焊机。一般都采用硅二极管整流,故又称硅整流弧焊机。
9、电动机线圈单元有两个线圈边,每个线圈边嵌放在槽办直线部分叫有效部分;槽外部分叫端部。线圈单元有两个引出线,一个叫首端,另一个叫末端。
10、具有两种以上额定转速的异步电动机叫多速异步电动机,多速异步电动机有单绕组和多绕组两种。
11、同步电动机的转子有凸极式和隐极式两种。
12、交流串励电动机常用于手提式的电动工具中,如电钻、电吹风、电刨等。
13、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可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如果起动的电动机容量较大,巨大的起动电流会引起电网电压的过分降低。
14、若要使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变方向,只要改变通入电动机三相定子绕组中的任意两相电源即可。
15、常用的多速电动机有双速电动机和三速电动机,只要改变定子绕组的接法,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工作转速。
16、直流电动机按其接线方式的不同分为并励、串励及复励电动机,在机床设备中,以他励直流电动机应用较多,而在牵引设备中,则以串励直流电动机应用较多。
17、直流电动机常用的调速方法:改变电枢回路电阻调速、改变励磁电流调速、改变电枢电压调速、混合调速。
18、一个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系统由异步电动机、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及励磁机组成。
19、桥式起重机的驱动采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其转子回路中串入适当的可调电阻,能方便地调节其输出转矩及转速。
20、桥式起重机各过流继电器分别对相应的电动机馈电,在电路中对电动机起过载保护。
21、交流制动电磁铁线圈发热的原因有:电磁铁的牵引力过载、电磁铁间隙过大、制动器的工作条件与线圈的特性不符合、线圈的电压与线路电压不符合。
22、X62W万能铣床的电路保护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缺相保护。
三、选择题(每题1分,共15分)
1、对于1600KVA及以下变压器,相间绕组的电阻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D)。
  A  1%  B  2% C  3%  D  4%
2、直流电动机换向器云母片不得高出换向器表面,凹进深度为(B)。
A  0.5~1mmB  1~1.5mmC  1.5~2mm
3、为了提高测速发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精度,输出端接入的负载应为(A)。
  A   高阻抗B   低阻抗 C阻抗可任意大小
4、BX1电焊机当动铁心向远离固定铁心调节时则焊接电流(A)
A  增大   B  减小
5、ZXG系列整流式直注弧焊机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D)。
A  降压  B  限流  C  整流   D  滤波
6、电机学的电角度和机械角度之间的关系是(A)。
  A  电角度=极对数×机械角度   B  机械角度=极对数×电角度
7、单相电容分相式电动机,电容的作用是使两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下互差(B)
  A  60º    B  90º C  120º
8、将单相交流串励电动机电源的相线中线对掉,其旋转方向会改变吗。(A)。
A  不会改变     B  会改变    C  不一定
9、在电路中,时间继电器触点用(A)表示。
  A  KT    B  KM C  QS
10、电动机采用星-三角起动,起动转矩为直接起动的(B)。
   A  1/2    B   1/3     C  1/4
11、直流电动机如果电枢电源与励磁电源分别由两个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则称它为(B).
A  串励直流电动机  B  他励直流电动机
12、直流电动机静差率S与转速稳定性的关系是(A)。
 A  S越小稳定性越好 B  S值越大稳定性越好
13、桥式起重机起重凸轮控制器在在升时上升极限位置触头是(B)。
   A  闭合的B  断开的
14、X62W万能铣床电磁离合器YC1的作用是(A)。
   A  主轴制动     B  工作台进给     C  主轴变速
15、SJD1型晶闸管调速系统元件R29、C17的作用是(B)。
A  续流   B  阻容吸收 C延时
四、问答题(每题8分,共40分)
1、电机扩大机剩磁过高,有那些常用去磁方法?
答:常用的去磁法有四种:① 直流去磁法,② 交流去磁法,③ 电枢反应去磁法,④ 移动电刷去磁法。
2、电动机绕组浸漆烘干的目的有哪几方面?
答:① 提高电动机绝缘的耐潮性和化学稳定性。
② 改善电动机绝缘电气性能。
③ 提高电动机绝缘的导热性和绝缘性。
④ 机械强度得到提高。
3、为什么在异步电动机脱离电源后,在定子中加入直流电,电动机就会立即停止?
答: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与交流电源断开之后,立即在两相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在定子绕组中产生一个静止的磁场,由于转子的惯性仍按原方向旋转,而切割磁力线,在转子电路里即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转子电流与静止磁场相互作用产生一个与旋转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
4、直流电动机调速主要的技术指标有哪两个?
答:(1)调速范围D 某种调速方法所能得到最高转速nmax与最低转nmin 的比值。
    D=nmax/ nmin
    (2) 静差率 s 是指在额定负载时,转速降落与理想空载转速的比值。
    s=(n0―n1)/n0
5、什么叫闭环调速系统?
答:如果能够设法负载变化所产生的电动机转速变化的情况,反映到输入端,并进行适当的调整,能达到这种目的的系统叫闭环调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