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常见故障与维修
xiao xiao

楼主(2009-01-16):
有很多时候,机床出现故障,不方便请维修人员前来维修,时间上来不及,夜班的时候,机床不在保修期内,维修费用比较贵,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自己动手修,下面介绍一些常见的故障与维修:
故障现象:1.贮丝筒不换向,导致机器总停
可能原因:行程开关SQ3或SQ2损坏;
排除方法:换行程开关SQ3或SQ2。
故障现象:2.贮线筒在换向时常停转。
可能原因:①电极线太松;②断丝保护电路故障。
排除方法:①紧电极丝;②换断丝保护继电器。
故障现象:3.丝筒不转(按下走丝开按钮SB1无反应)。
可能原因:①外电源无电压;②电阻R1烧断;③桥式整流器VC损坏,造成保险丝FU1熔断。
排除方法:①检查外电源并排除;②更换电阻R1;③更换整流器VC,保险丝FU1。
故障现象:4.丝筒不转(走丝电压有指示且较正常工作时高)。
可能原因:①碳刷磨损或转子污垢;②电机M电源进线断。
排除方法:①更换碳刷、清洁电机转子; ②检查进线并排除。
故障现象:5.工作灯不亮。
可能原因:保险丝FU2断;
排除方法:更换保险丝FU2。
故障现象:6.工作液泵不转或转速慢。
可能原因:①液泵工作接触器KM3不吸合;②工作液泵电容损坏或容量减少;
排除方法:①按下SB4,KM3线包二端若有115V电压,则更换KM3,若无115V电压,检查控制KM3线包电路;②换同规格电容或并上一只足够耐压的电容故障现象:7.高频电源正常,走丝正常,无高频火花(模拟运行正常切割时不走)。
可能原因:①若高频继电器K1不工作,则是行程开关SQ3常闭触点坏;②若高频继电器K1能吸合,则是高频继电器触点坏或高频输出线断。
排除方法:①换行程开关SQ3;
②换高频继电器K1,检查高频电源输出线,并排除开路故障。

网友(2009-04-14):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线切割机

网友A(2010-06-08):
UV乱走怎么怎么修高频柜没高频

网友:
专业线切割机维修、 了解更多详情或者维修方法请登录
http://www.gaojij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