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工艺学第四-第六章复习题一

楼主(2008-02-28):
一、单项选择题
1.通常变压器在满载的     时,效率最高。
  A、60%-80%   B、70%-80%   C、80%-90%   D、90%-98%
2.对于低压侧高于400V,高压侧为35KV及以下的,容量在1800-5600KVA范围内的变压器,其连接组别应采用     。
  A、Y/Y0-12   B、Y0/Δ-11   C、Y/Δ-11   D、Y/Δ-1
3.在变压器的同心式绕组中,为了便于绝缘,一般低压绕组放在     。
  A、高压绕组的外面   B、元离铁芯   C、靠近铁芯
4.当变压器付边电压随负载增大而升高时,则所带负载为     。
  A、感性   B、电阻性   C、容性   D、无法确定
5.电力变压器的短路电压一般规定为额定电压的     。
  A、4.5%-6%   B、2%-3%   C、8%-10%   D、6%-8%
6.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的接线组别是Y,d11表示一次绕组为Y接法二次绕组为Δ接法,那么二次绕组线电压超前一次绕组线电压为     角。
  A、30°   B、60°   C、120°   D、180°
7.当变比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时,会产生环流,并在两台变压器内产生电压降,使得两台变压器输出端电压     。
  A、都上升   B、都降低   C、变比大的升、小的降   D、变比小的升,大的降
8.三绕组降压变压器,高压绕组的额定容量     。
  A、为中压绕组和低压绕组额定容量之和   B、与中压绕组容量相等
  C、与低压绕组容量相等   D、与变压器的额定容量相等
9.若发现变压器的油温较平时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     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已发生故障。
  A、5°C   B、15°C   C、10°C   D、20°C
10.油浸电力变压器的呼吸器硅胶的潮解不应超过     。
  A、1/2   B、1/3   C、1/4   D、1/5
11.下列转速中     为4极异步电动机的额定转速。
  A、975转/分   B、1000转/分   C、495转/分   D、1475转/分
12.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转矩Me与额定功率Pe和额定转速ne的关系为     。
  A、Me=9550(Pe/ne)   B、Me=Pe/ne   C、Me=975(Pe/ne)   D、Me=975(Pe2/ne)
13.当电源电压降低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将     。
  A、提高   B、不变   C、降低   D、无法判断
14.电容分相单相异步电动机改变转向的方法是     。
  A、对调两绕组之一首末端   B、同时对调两绕组的首末端
  C、对调电源的极性   D、对调电容的两端
15.当同步电动机的负载增加时,要使cosΦ=1,必须     励磁电流。
  A、减少   B、增大   C、保持恒定的
16.同步发电机在平衡负载下的输出功率为     。
  A、P2=  UIcosΦ   B、P2=3UI   C、P2=3UIcosΦ   D、P2=  UIsinΦ
17.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可调,是因为     。
  A、同步电机的转子磁场不受定子磁场影响,可由调励磁电流来改善功率因数
  B、同步电机转子磁场和定子磁场转速同步   C、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电枢反应过程不同
18.同步电动机工作在欠励状态时,功率因数     。
  A、接近1   B、等于1   C、很高   D、很低
19.电力变压器一、二次绕组对应电压间的相位关系称为     。
  A、连接组别   B、短路电压   C、空载电流
20.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时,主保护是     动作。
  A、瓦斯   B、启动   C、过流   D、过载
二、多项选择题
1.检查变压器故障的试验项目有          。
  A、绝缘电阻的测量   B、线圈直流电阻的测量   C、空载试验
  D、短路试验  E、连接组别测量
2.电力变压器运行的好坏,通常由          指标决定。
  A、电压调整率   B、变压比   C、变压器效率   D、短路阻抗  E、连接组别
3.运行中的变压器温升过高的原因是          。
  A、铁心硅钢片之间绝缘损坏   B、内部绕组绝缘损坏   C、分接开关接触不良(脱档)
  D、套管内部接线接触不良
4.变压器大修后,需要做的电气性能试验为          。
  A、绝缘电阻测量   B、交流耐压试验   C、绕组直流电阻测量
  D、绝缘油电气强度试验  E、空载试验
5.变压器铜损的大小与          有关。
  A、负载电压的大小   B、负载的大小   C、电源电压的大小
  D、负载的功率因数   E、空载电流的大小
6.变压器有下列故障之一时,应立即停电检修          。
  A、安全气道爆破或储油柜冒油   B、绝缘油油色混浊,有游离炭存在
  C、次套管有严重放电和损伤   D、变压器内噪声增高,音响不均,有爆裂声等
  E、严重漏油,油面低于最低油面线   F、在正常冷却条件下,油温不正常或不断上升
7.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          等量与转子的转速有关。
  A、感应电势   B、感应电流   C、功率因数   D、转差率  E、转子漏抗
8.受潮的电机在安装前必须行干燥处理,常用干燥方法有          。
  A、外部加热   B、内部加热   C、低电压干燥法   D、铁损干燥法
9.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通常可以采用          方法调速。
  A、变极   B、变频   C、串极   D、变流  E、变转差率
10.同步电动机与异步电动机的区别在于          。
  A、前者转速与旋转磁场转速相同,后者不同   B、前者转速随负载变化,后者不变
  C、前者的转速不随负载变化,后者随负载变化
  D、前者转子通以直流,后者转子不通电流,为感应电流  E、两者结构相同
三、判断题
1.变压器的外特性指付边电压与原边电流之间的关系。(    )
2.变压器的总损耗主要包括铁损和铜损,在运行中,铁损基本不变的,而铜损随负载大小而定。(    )
3.变压器的内部故障指油箱里面发生的故障,包括相间短路、匝间短路、单相接地等。(    )
4.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它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温升也必然小于额定温升。(    )
5.修理变压器时,若一、二次绕组都少绕了5%的匝数,则其额定电压应适当减少,额定输出功率也应适当减少。(    )
6.当电力变压器的储油柜或防爆管发生喷油时,应立即将电力变压器停止运行。(    )
7.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为P2=UeIecosΦ。(    )
8.三相电机绕组发生匝间短路时,有短路的一相电流增大,而其余两相电流不变,由此可判断匝间短路的存在。(    )
9.只要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每相定子绕组中都通入交流电流,便可产生定子旋转磁场。(    )
10.同步电动机的转速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