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包米勒伺服电机维修!

楼主(2011-03-16):
我公司有一台包米勒DS-100S伺服电机,因键槽磨损不能使用,求维修或更换电机轴,能做的联系13697229801   赵工,QQ121039717

网友A:
专业销售包米勒伺服驱动器维修系列如下:
BUM60、BUM61、BUM62、BUM63、BUM64、BKH63、BUS621、BUS622、BUS623、BUS624、BUG622、BUG623、BUM616、BUM617、BUM618、BUM619、BUG3、BUG2、BUG20、BUS3、BUS2、BUS20、BUS6V等系列。
bum60-vc-a0-0050 bum60-12-24-54-b-000 bum60-21-24-54-e-000 bum60-30-60-31-b-000 bum60-vc-a0-1037 bum60b-03-06-54-b-000 bum616-12-18-31-r-1000 bum618-12-18-31-r-1000 bus2-60-90-30-003 bus20-160-270-30-008 bus20-160-270-30-008-009 bus20-160-270-30-009 bus20-160-270-30-022 bus20-160-270-30-023 bus20-160-270-31-022-023 bus20-40-60-30-001 bus20-40-60-30-217 bus20-60-90-30-001 bus20-60-90-31-021 bus20-60/90-30-001 bus20-80-135-30-001 bus20-80-135-31 bus20-80-135-31-021 bus21-15-30 bus21-15-30-30-001 bus21-15-30-30-006-04 bus21-15-30-31-020 bus21-15-30-31-030 bus21-22-45-30-001 bus21-22-45-31-020 bus21-30-60-30-001 bus21-30-60-30-213 bus21-30-60-31-020 bus21-30-60-31-223 bus21-30-61-31-223 bus622-15-22-54-0-000 bus623-20-30-54-0-00

供应包米乐驱动维修,包米乐BUG622维修

抢修热线:021-54803289                   QQ:541047076   蒋小姐    13402094504

网友B(2011-05-12):
不须换电机轴,可以换个方位重新开键槽使用,或者改制另一种无键槽锁死方式。

                                                      张工 13456270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