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路设置

楼主(2005-07-22):
请问各位大侠:   当欧路变频器输入10v时.远程控制.为什么它的速度不能达到100%的转速.是不是有那个参数限制?      请指教

网友A:
我公司为欧陆直流调速器专业代理商,货源充足,价格优惠。凡购买我公司欧陆直流调速器产品,客户可获赠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一本,以方便客户使用。 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为单卖品,客户可咨询购买。请见谅! 公司同时承接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维修业务。 欢迎垂询!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B:
日照翔宇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使用590装置,免费提供说明书及技术咨询。到本公司网址联系。

网友C:
100%的转速??能说清楚点吗 变频器控制的是电压的频率,不能直接控制转速

网友D(2005-09-10):
不是说的变频器吧

网友E:
你的10V电压有衰减吗?电压稳吗?自己检查清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