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00求救!

楼主(2002-12-29):
我有一台日立变频器,模块应没问题,不接电机时其工作正常输出(用万用表测量)但只要接上电机只能工作在极低频率(5HZ左右)再高应跳过负载保护,请高手们指教维修重点,谢谢!

网友:
直流部分有故障,重点查电解电容有无问题,检查电容是否老化或漏液等。供参考。

网友A:
如果参数没问题!则最大可能是模块问题!!

网友B:
电机传动部分有问题时也会发生类似情况,我碰到过一例。建议你从外及里,由简到难的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假报警 我三菱Z220碰到一例

网友C:
会不会是负载太重

楼主:
没接负载!

网友(2012-04-25):
三菱、松下、发那科、西
门子
等
工控产品
PCB板
维修
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