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点击

楼主(2005-08-09):
我今天从维修朋友处看到从北京亚X公司,李朝X(想必大家知道)买PM100DSA120模块五块,从标签上很应是自贴的,在同一台变频器中用好的同型号模块机器正常,无奈因修的是森兰变频,其模块是焊的,正好对方以该模块是焊接过的不退.我这朋友已年纪已高还上此当,心痛得很,平时生活极为节俭,我真为他抱不平,无奈我也不知有何好法子,只好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有从以上公司购模块应多好几个心眼,如有可能尽可能不要与他们购买.我以前从北京购过7MBR15NE120变的7MBR25NE120,他们也会有CM20MD-24H的三菱模块.我只能在此咀咒这些骗子生的儿子没屁眼(我真的很想不骂人)

网友A:
PM100DSA120是智能模块,很难用仪表测出好坏。

网友B:
有一变频器用在水泵上,去比在工频用时出水量小了,变频器功率比水泵大.有谁能说说其原因吗/其它都正常

网友C(2005-09-26):
同情......以后还是买新模块为好.

网友D(2006-02-17):
哎  同样的问题  我也碰见过 ,大家小心就是了,提高警惕,末贪图便宜,谨防小人。

网友E:
同情.........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很气人,买旧模块一定要当面测试,模块是没有"三包"的.做生意应该以诚信为本.支持创建诚信社会.
代俊峰  0755-89438352

网友F:
有一变频器用在水泵上,去比在工频用时出水量小了,变频器功率比水泵大.有谁能说说其原因吗/其它都正常

-----------------------
某的变频器,因真实效率比较低,即使是50HZ运行,也达不到直接工频的效果的。其实际有效电压比工频电压要低很多。
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G:
买的拆机件吗?

网友H:
一般的变频输出都不能达到工频输入的电压...

网友E:
除非是进行了恒压供水,把压力值调低了;一般在对水泵进行变频恒压改造时,水压值要比改造前设置小很多,这样才有改造的意义.所以给人的感觉出水量小了,实际上在50HZ时和工频出水量是一样的,只要转速不变,出水量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