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贴标时步进电机会自己缓慢转动

楼主(2013-01-15):
工厂的盒子贴标机,用步进电机带动贴标器贴标,每检测到一个盒子步进电机自动转一个角度贴一次标,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没有检测到盒子时,步进电机自己会缓慢旋转,这样带动贴标器旋转,标签贴在盒子上的位置不准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2016-02-05):
控制系统的问题吧,控制信号,偏移了??????不太清楚,,,,我也没多少经验,

网友B:
对于这个情况,我会优先怀疑干扰.

网友C:
正常是现场有干扰信号

网友D:
肯定是干扰造成的。将PLC和步进电机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换成屏蔽线,并做好两端接地,此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