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线的传感器其中反馈线和输出线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2-26):
刚接触自动化,在网上没搜索到,请同行解答下,谢谢。

网友:
你是指什么自动化,纯自动化这个概念太大了。自动化就是机器或装置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按规定的程序或指令自动进行操作或控制的过程,其目标是“稳,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