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06V7接地故障报警,互感器没坏

楼主(2005-12-27):
去掉任一个互感器(CT),带空载小电机(1.5KW)时不报警,但是带大电机(5.5KW)就报警,可以排除互感器的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教高手支招

网友A:
在确定驱动好的情况下三个全拿掉试一试.

网友B:
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顺便说一下象安川的机器使用到一定的年限,电解电容有可能会漏夜液.

网友C:
电容的可能性大,电机绝缘好吗?

网友D:
欢迎交流

网友E:
可以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