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变频器报“EF”对地的简易排除法

楼主(2010-10-07):
富士G9变频器是一种很老的型号,我碰到过许多情况下误报“EF”对地短路,查电机电缆绝缘良好,其实是电流传感器老化,输出信号零漂大,有的达到正负100多毫伏,主板上有三相输出电流信号测点Iu,Iv,Iw,示波器一测量即可见到。当三个信号之和不为零,并超过一定阀值就报“EF”对地短路故障。这一般只能更换电流传感器解决,无奈该型原装零件早已停产,国产替代品零漂值一般会超过60毫伏,极易报警。我们一般采取多买几个传感器,逐个装上去,示波器测零漂值,挑选不超过30毫伏的用。实在没得挑,在绝缘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屏蔽掉“EF”信号,即把主板上Q13的第一脚连接的R190(4.7K)去掉,切断EF信号去CPU的通路。我们改过多台,目前使用良好。

网友A:
这是一个好办法,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