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LU-C故障

楼主(2007-06-02):
台安N2变频器主板通电显示正常,一启动显示LU-C,能复位且不带电机正常,但启动时输出电压不稳定,空载电机抖动.在6HZ左右跳LU-C故障,想请教高手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找我,我刚修好几台.

网友B:
电容全部换掉试试,有问题可以交流13056829090

网友C:
估计不是电容问题。是不是你电源问题。是低电压报警你这个。

如果电源那里你的设计有灯泡的话,忘记打上去了。电压是经过电阻过来的。已经被衰减了电量。如果是直接过来的电压没有接保护的话, 那就是变频器本身坏了,检查检测电路。测量PN电压看是否够。如果输入是220V的变频器则你的PN两端电压应该是310V的直流。如果是380V输入的变频器你PN电压应该是520V左右。

QQ:419292971               020-35542929       李工

网友A:
都错了,我修这故障有十几台了,都不是你们说的地方.

网友D:
那你就说出来嘛!别人在这上面都是交流技术经验,你也就不要保守为好!

网友E:
还是驱动板没修好,

网友F:
检查用于短接启动电阻的继电器,触点是否良好.如OK,检查一下驱动继电器线圈的三极管.    0517-6095162 汪工

网友G(2010-05-25):
主板问题不能忽视额加我QQ告诉你1053287355

网友G:
前提是送电报LU.......

网友H(2016-11-07):
引用 网友G:
前提是送电报LU.......

我刚也修好一台,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