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2-03-21):
用万用表测量三相变频器输出端电压,发现输出电压太高,高达750V以上,有时达到1000V。而该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压应该为三相380—460V,请问为何产生这种现象? 注:该变频器使用在渔船上,使用发电机(英制)发电,发电机输出电压稳定在440V,输出频率为60HZ。(此变频器可使用在50/60Hz。)

网友(2002-01-19):
万用表是不是数字试的?有没有带负载测试?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无法测量的,用指针式万用表再试试。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是pwm波.可以使用普通的指针万用表,会有一些误差,但可以基本测量出来.

网友C:
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只要测得的三相电压是基本平衡的,就可以认为是正常。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是SPWM波,属于高频脉冲。数字万用表只能测量正弦波。变频器中有参数显示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A:
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压有时不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在没有带负载时测试,使用的是指针式万用表。是否是高频偕波的影响?

网友E:
一般的万用表测的是正弦波电压,你用的表不对,用指针式的,还要乘0.9的系数,原因嘛(用傅里叶级数对变频器的波形进行分解计算出来的)并且你的这种情况一般是选用标准的正弦波电源.(如果还要带仪表的话) 如果需要的可以与我联系13801811806 张先生

网友F:
如果变频器没有带上负载,电压会往上浮,这种电压是虚的,就象DC24V ,如果没有带上负载,用万有表测量有60V左右。

网友G:
带电机。没问题

网友H:
不要用指针式或电磁式的,用整流式表

网友I(2002-03-21):
并不是说所有的数字表都不能测,美国福禄克87就可以

网友J: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211栋5楼东邮编:518040电话:(755)3414868(总机)转335传真:(755)3426982 深圳市康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传 收件人: 先生 发件人: 吴正华(先生) 传真: 页数: 2 电话: 日期: 2002-03-12 关于: 公司介绍 抄送: ¨ 紧急 ¨ 请审阅 ¨ 请批注 ¨ 请答复 ¨ 请传阅 先生/小姐: 您好! 我司开户资料如下: 户名:深圳市康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车公庙支行 帐号:388267391000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11栋5楼东 电话:0755-3414868(总机)转335 吴正华先生 传真:3426982 手机:13924641960 EMAIL:heryghd@hotmail.com 企 业 说 明 现迁址至车公庙,主要分为电气部及仪表部: 电气部: A.(中国区一级合作伙伴)SIEMENS 440变频器[西门子最新产品,代替MMV,MDV系列] 420变频器[西门子第三代产品,代替MM系列] ECO变频器[风机水泵经济型] B.(中国区一级代理,最佳合作伙伴)SIEMENS SIKOSTART软起动器 3RW30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绕组电机) 3RW34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三角形绕组电机) 主要特点:1.软起动软停止,起动时间为0.5~60s 停止时间为0.5~60s 2.体积小,安装方便,接线端设计精巧 3.价格经济 (华南区总代理及维修中心)VACON CX系列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斩波器) CXS系列变频器 VACON工程型变频器来自芬兰,广泛应用于重工业场合,如电梯行业,陶瓷行业,及各种低速高转矩范围。 仪表部: 代理山武,霍尼韦尔系列进口仪表,瑞士PCD总线系统,康创流量计,各种阀门。 现诚征合作伙伴,西门子SIKOSTART系列软起动器地区经销代表商! 现货大量供应,详情致电/传索取资料。 此致

网友K(2012-02-21):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专业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