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变频器电压检测在什么地方,电路板找不到

楼主(2011-04-25):
电路板找不到,网上说是一排820K电阻,可能我的是220V变频器,电阻应该少或者阻值小,不过就是找不到

希望维修过的朋友帮帮忙! 这里先谢谢诸位了

网友A:
电压检测在小板子上面

网友B(2011-06-04):
看看,小板5v供电,大板上铝壳贴片电容~~~~~~~~~~~

网友C:
在图片模块右上角下面位置

网友D:
已经找到

在大电容附近二个贰W电阻,同时兼开关电源启动电阻

与380V不一样

网友E:
立起的小板就是。。。。我有该板。。。。

网友F:
模块下面

网友F:
在模块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