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常见故障和维修

楼主(2006-03-13):
  调节阀的常见故障和维修

调节阀直接控制介质,又是自动控制的终端元件,因此除了阀本身发生的故障外,所有控制仪表发生的故障或误操作,都集中表现在调节阀上。调节阀常见故障件下表:
序号
故障
产生原因
检查方法
阀没有动作
1.气源故障,供气管严重漏气。
2.输入信号消失。
3.定位器,转换器故障。
4.薄膜破裂,弹簧断裂。
5.阀杆,阀芯卡死等。
首先检查上游仪表,
从信号-转换器-定位器。
查气源压力,供气量。
执行机构中是否漏气。
最后查阀。
阀动作迟缓
1.气源压力低。
2.膜片,活塞环漏气。
3.填料太紧,阀杆变形。
4.定位器响应性能差。
查气源,定位器性能。
膜片,活塞环是否漏气。
检查填料压盖。
最后检查阀芯,阀杆。
阀不能全关
1.输入信号有问题。
2.操作气压不足或弹簧力不足。
3.定位器调试时未到全行程。
4.工况压差大于设计压差。
5.阀座,阀芯上有杂物。
与上面一样查信号,气源。
查工况的介质压差。
核对弹簧压力范围。
校验定位器。
阀关闭时泄漏大
1.执行机构推力小,或弹簧力不足。
2.阀芯,阀座损坏。
3.阀座松动,垫片冲坏。
4.阀座,阀芯之间有杂物。
调整执行机构,
拆开检查。
阀振动
1.定位器调整不好。
2.阀开度太小,流向不对。
3.填料太紧。
4.阀芯与导套间隙太大。
5.附近有振动源。
首先查定位器是否振荡。
查流向,开度;
调整填料。
如开度太小,间隙太大,待大修时调换阀型号或口径。
查支撑和避震结构。
填料泄漏
1.填料未压紧。
2.填料材质与介质不匹配。
3.阀杆变形毛糙。
4.填料压盖变形。
压紧填料。
核查填料材质。
拆开阀查阀杆,压盖。
阀体垫片渗漏
1.拧紧力矩不足。
2.垫片损坏。
3.密封面损坏,螺孔中漏。
加大预紧力。
拆开检查垫片,密封面和双头螺柱的螺孔。
调节阀的维修通常分两类:
1、预防性维修:包括安装时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巡回检查时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和临时性维修。也称计划性维修,指在出现故障之前的予防性措施,也可理解为安装前的予防和曰常性维护保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1)安装前要注意的问题
清洗:调节阀在安装之前应进行清洗,同时对管道进行冲洗,清除遗留的垃圾、焊渣等杂物,避免垃圾拤住阀芯、防止高速垃圾打坏阀或其他设备。
避免安装应力:安装调节阀时,经常碰到二片管道法兰之间不同轴,严重歪斜;有时二法兰距离与阀的端面距相差太多;用撬棒硬拉、硬弯管道,勉强把阀装上去,这样阀将长期承受应力,引起不同程度的变形。
固定好支撑:大口径的阀自重很大,如41000套筒阀,8″Class 600重510kg,Class1500的阀重895kg,这样的阀在其下面要用支撑物垫着,不要让它悬挂在管道上。对于水平安装的阀,阀体与执行机构的连接处一般都要加支撑架,避免阀承受扭矩和弯矩。
避免振动:阀与压缩机、泵浦等动力机械靠得太近,将受到强圃获动,可能引起共振,所以两者之间要用避振设施。压差较大的阀,高速的流体冲击阀芯也会引起振动,因此选用时就要注意限止阀进口流速,同时使用合适的结构型式。阀进口段要有相当长的直管段,一般为阀口径的10倍,避免弯头的乱流冲击阀内件。
2)当阀投入使用后应注意的曰常维护
保证气源干净,电源可靠:调节阀产品的国家标准对气源、电源有明確的规定。对电动阀要严格按电压、相数,交流直流、接地等要求供电,接线可靠。气源必须干燥、清洁,不含油、水、灰尘和其它腐蚀性物质,防止执行机构和定位器中橡胶膜片的加速老化,避免定位器内恒节流孔被堵死。为气动阀或阀门定位器供气用的空气过滤减压器应正確使用,及时排去滤下的油水、污垢,定期清洗过滤元件。
定期检查和加油:调节阀使用后要定期检查,重点是动作是否平稳。推杆与阀杆的连接是否松动、填料和阀体垫片处有无渗漏。常见的现象是填料处有渗漏,及时拧紧填料螺母,如用注油器,则定期加油。
在有酸雾或腐蚀性气体的场所,暴露在外的阀杆用塑料管或橡胶波纹管保护,若发现保护套破裂,及时调换。
在特别恶劣的环境增加适当的防护措施:调节阀虽然是钢铁构成,但在烈曰暴晒、飞砂走石、风雪交加等恶劣环境里也很快损坏,这些情况往往事先没有想到,在使用后增加简易的防护设施,遮阳挡雨、隔离风砂可延长阀的使用寿命。
2、故障维修:当阀出现故障、调节阀的性能不能满足自控要求时进行的修理。调节阀一旦安全性能出了问题,或不能正常操作,无法满足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那就说明出了故障,必须修理。化工厂、电站的周期性大修也归入这类维修。
整机清洗:管线卸压、降温后,拆下阀门必须清洗。一般介质用水或水蒸汽吹扫,浸泡。对酸、碱、放射性、或其它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介质用特殊工艺进行处理,避免影响人体健康、防止污染环境。
拆卸阀门:先把执行机构与阀门拆开,拆开之前挂好标签,在连接处做好标记。然后把上阀盖从阀体上拆下来,在中法兰的连接处也要做好标记。在阀体中取出阀芯-阀杆部件、套筒,阀体垫片、双头螺柱;拧下阀座、阀座垫片(如果有的话)。从上阀盖中取出填料法兰、压盖、钩出填料,衬垫等;拆下后首先清洗干净,重点检查以下几种零件:阀体,内壁受损情况;阀芯、阀座,节流面损坏程度,决定可否修复;阀杆,与阀芯連接的螺纹有否松动,阀杆是否弯曲、变形、磨损;填料,是否变形、老化,一般不会重复使用;阀体垫片、阀座垫片,一般不会重复使用。
拆卸执行机构:把气动膜头四周的螺栓拆去,取出膜片、弹簧-推杆部件,取出支架中的O形环等。清洗干净,仔细检查。(膜片,检查有否老化、裂纹、网布脱胶;弹簧,检查表面锈蚀程度、有无裂纹、有无永久变形;O形环,是否老化,磨损、断裂;推杆有无变形,锈蚀;如活塞式执行机构,检查缸内壁有无磨损,拉毛,活塞环和导向件是否老化和磨损,活塞及活塞杆是否变形,磨损)
重新组装:上述检查后,零件经修复、调换即可重新装配。然后再把二个部件连接成整机。在装配时,应注意添加润滑脂。配用的阀门定位器,空气过滤减压器等辅助仪表经修理、测试合格后安装在原位。
性能测试:组装的调节阀按出厂项目进行测试检验,如气密性、密封性、耐压强度、泄漏量、基本误差、回差、死区、额定行程、始终点偏差。在特殊需要的场合加做额定流量、流量特性试验。
常用的备件,在事故维修之前,通常准备以下易损件:阀体部件,填料、阀体垫片、阀座垫片、双头螺柱、安全销等;气动执行机构部件,O形橡胶环、活塞环、膜盖用螺栓;按执行机构同规格数量的一定百分比,准备膜片、弹簧。
其它易损件:如阀芯、阀座、阀杆、套筒、填料法兰等,因其价格较贵,一般事先不备好,待拆开检查后决定需要调换的,向原生产厂购买。

    经过前期紧张的调试与准备工作,调节阀信息在线http://www.kvcv.com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开通!

    欢迎登陆使用,您可以通过它查询调节阀的技术、产品和市场信息。

    您还可以加入论坛讨论控制阀选型与应用、采购与维修的话题

    希望调节阀信息在线能成为您了解掌握调节阀产品与技术、市场与信息的有效工具

    *愿调节阀信息在线为您缩短与调节阀世界的距离!

网友A:
希望大家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