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时发出气味

楼主(2005-12-02):
我们这的一台变频器在运行是发出奇怪的气味,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那就要出事了
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内输入侧是接触器的话,就是接触器快坏了!

网友B:
停机打开机壳检查,这种现象一般直观可看的出。

网友:
是啥味道?

网友C:
停机检查一下气味的来源.看看是否有器件发热老化!

楼主:
康沃G255KW
一种刺鼻的味道,但是现在不能马上停下来。

网友D:
一般是电解液的味道,所以马上查大滤波电容,不然~~~~~~~~

网友:
各位大侠,请问变頻器的电压和电流能用万用表测量吗?

网友E:
我最近有这样个问题?
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
接触器+热继电器,但热继电器有一对触点不导通,
请问是不是热继电器坏了?

网友F:
最好别用

网友G:
你闻闻是不是焦糊味啊,那有可能是某些元件烧了

网友H:
建议谨慎使用,能够继续正常运行而发出刺鼻味道的,十有八九电解电容至少报废了一个,停机检查一下为好,不然不知道哪天电灯都要忽明忽暗了!嘿嘿

网友I:
是不是电路板上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有味道,就是有发热的地方.
有发热的地方颜色就不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