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安川变频器报“CPF00”就只能换控制板吗?有没有修复过此故障的呢?

楼主(2006-04-05):
[b]安川变频器报“CPF00”故障

网友A:
换过MAX202和MAX232吗,有些能够解决.

网友B:
接触器是否有动作?

网友C:
[b]李工,您好!变频器故障时主接触器一直没有动作,但是变频器故障继电器动作了。是变频器CPU自检不通过吗,如何解决,请赐教。

网友C:
李工在线吗

网友D:
接触器没动作则难以维修。

网友E:
好像变频器有些故障保护会断开主回路接触器

网友F:
能初始化吗。

网友G:
无锡安宏在这个方面有能力修理.

网友H:
CPFOO主要跟主板的IC有关.你可以查一下U10、U11、U12、U13、U17

网友I:
  无锡安宏,厉害!你好,可否留下电话跟你交流交流

网友J:
建议您着重检查一下: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是否接触不良。或取下一次数字操作器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K:
无锡安宏很厉害的,开玩笑能自行设计的安宏5000型变频器.

网友I:
我也认为 无锡安宏厉害,非常厉害!我想找他们请教

网友L:
这个问题是可以换一些元件来修理的,但成功率只有50%。有一个专业的软件来判断是ROM,RAM,或FLASH,CPU出了问题。我曾经有成功修理过,但要求你的焊功特别过硬,因为CPU有256个焊脚,手工焊特别不容易

网友M:
我在安装变频器时  通点后上面出现了888,不能恢复出厂值 ,是什么意思   怎么改决   谢

网友M:
有人在吗?  要有解决的方按就发到我的邮箱lotxj2006@163.com

网友I:
 CPFOO安川G3我已经攻破,G5,G7的成功率太底了,我真的想请教无锡安宏

网友N:
我发现安川主板616G5的芯片有不一样的型号,一个是HD6477034F20,还有1个是IC200320 VGS100112 W591700E70,谁知道这2个芯片是一样的吗?

网友N:
有时候上电就报CPF00,有时候正常,过了10分钟报CPF01,时间长短不一,搞不懂,是CPU问题吗?

网友N:
忘了问一下,CPF05也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N:
晕,就没有高手顶一下吗?郁闷

网友O:
安川的G3G5G7有什么区别吗?
谁能指教一下676GL5IP变频器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I:
是的,CPFOO就是整个板上的IC换掉,也不一定好,线路接触不好也跳,我碰到一次是主板接触不好我把主板用个东西顶起来居然过了保修期,CPF00范围也太大了

网友P:
照你们这样子说,哪616G5

网友P:
照你们这样说,616G5的报CPF00就没得修的办法了噢?我以前有一张主控反报CPF00,我把MAX202CWE换了后就对了,便还有几张就不行.不是有人说,将U11的程序重新写一下就可以了嘛?有谁有办法,就在这里来支一下招三,我们都向你学习一下呀!我们都是同行,何必哪么保守呢!?

网友D:
616G5的报CPF00的原因比较多,从CPU到而板坏都显示这个,只有少数能维修。

网友N:
我有块报CPF05的主板换了芯片后,报CPF00了,这下我没辙了,搞不下去了,晕哦

网友Q:
主板与驱动板接口的电容落液会出现CPF00.

网友R(2006-05-06):
CPU振晶换一下试试

网友S: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T:
要G5(HD7034.7044)PBC图吗?
发一份给你,自己研究去,
头痛了找郎中c_c_s_s@163.com

网友I:
langzong:你给我发一份看看 wangpeifeng1111@sina.com

网友U(2008-12-05):
来发一从善如流给我啊,我也有一台报CPF00,按键什么都没用!

网友V(2009-04-16):
安川这样CPFOO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如果是CPU坏了,我想站在价格的角度,,感觉没必要修,买个板也许才300来块都不到,因为安川主板的功率是可以修改的,买个小功率的板该成需要的 功率就可以了《提示,修改功率是有每个功率段之间限制的。)  不是CPU芯片问题,最好了,换一个必要换的东西基本上OK,,,自己慢慢判断就可以得出结果!!不是别人厉害,,只是别人比自己提前发现了问题,,,!!!

网友W(2009-11-01):
kangzhong先生,有G5图吗?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caojun478@hotmail.com

网友X:
kangzhong先生,将G5的图,给我发一份给好吗?,谢谢!WANG7039@163.COM

网友Y(2010-09-02):
有G5的土纸吗,发我一份,我手上有一台也是饱CPF00,刚开始是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换了MAX202CWE,换了鲸振

网友Y:
yehongyang@163.com发一份给我

网友Z:
不一定百分之百都不能修,如果主芯片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百分之90都是主芯片坏。

网友Y:
主芯片能换吗?买一个芯片能换好吗,好象里面有程序哦,我的这张可以肯定是主板的原因。因为换别的板能行,晶振确实是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哦,202也换了,

网友Z:
主芯片能换,但是价格贵的很,所以,没有修理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