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小型PLC本体可以读取条码器扫瞄的条码

楼主(2013-01-30):
想用PLC识别产品的匹配性,比如要读取两个条码,然后对比两个条码某些位是否匹配。

想用PLC加条码扫瞄枪实现。现在想找小型的PLC,本体可以和条码枪通讯,对识别的条码进行判断。

哪些PLC本体有可以实现的通讯口呢?

网友A:
条码扫描枪自身不带232或者485通讯吗?如果带的话,小型PLC一般都有。

这类应用推荐欧美系或者国产plc走欧美系路线的。

网友B(2013-03-08):
可以用西门子200的,232通讯做。其他很多可以用的

网友C(2014-12-12):
矩形PLC,走的是独立研发路线,可实现同条码扫描器、同投币机等设备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