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灯亮 也能干活

楼主(2005-10-15):
一台 ATV58 变频器故障灯亮着 红灯 . 一样干活是不是线接错了啊.

网友A:
那有没有动作啊

网友B:
晕哦,有没有报警啊,

网友:
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端子排上的接线

网友:
晕哦,楼上的那位老大接线有错怎么能运行啊!!!我想不是接线的事,

网友B:
俺看错了,有可能是端子排上的接线错了

网友:
每个变频器的端子排故障输出都有三个点也许把正常的两个点给短接了

网友C:
也许变频器是有故障但还不至于跳停,看看有没有故障代码如环境温度过高等在有的机型上是只会报警不会跳停的!

网友:
如果能上网为什么不免费赚钱??
赚钱步骤:
1,注册(不要一分钱)
2,免费下载NewsBar广告条 (内存很小)
3,上网的时候打开并且登入,自动获得新闻点.
4, 上网时,挂个软件就可以了。不要什么别的。像挂QQ一样挂着就可以了!你就有份收益了!很简单。
免费注册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xiaoli1979
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xiaoli1979

网友D:
轻微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