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您好: 我也是一个爱好变频器维修的同行,请问李工和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2005-10-26):
李工您好: 我也是一个爱好变频器维修的同行,请问李工和各位师傅指教! 我公司拥有10条意大利引进的250T/日蕃茄酱生产线.全部为计算机集中自动控制,且每条线有10多台大小不同的ABB变频器,现因人为破坏只有主板和驱动板, 主板是 ABB57618078 G4/4 请问插座 X408各脚连接的信号是什么?插座 X403又是什么信号? 电源和驱动板是ABB57618809 B2/2其上插座X305各脚具体的作用连接的信号是什么? 另外由于操作面板丢失,不知与主板X404(10个脚)连接什么型号的操作面板,价格如何? 电源板插座X307脚(1、2、3)(4、5、6)为电流互感器信号输入端(7、8)脚不知连接什么信号? 插座X309是继电器输出,是否为故障输出信号? 另外它的输入输出交流电压是如何测量的? 还有一块板ABB STROMBERG DRIVES 57617870 F1/2的插座X807 X802各具体连接的是什么信号? ABB550变频器电压低于350V,为什么有的能正常工作,有的则不能,为什么?如果电源电压不能调整应如何处理? 我曾经修理一台7.5KW的莫笛康变频器,故障为启动直流母线过电压,后查发现二路驱动器光隔离控制信号的串接电阻开路,换新正常. 但为什么自诊断显示直流母线过电压,而且电机没有转动?

网友A:
没有ABB550变频器在身边,接口信号问题还要请代理商帮忙,
插座X309是继电器输出,其信号内容是可设置的,通常为故障输出,ABB550变频器电压低于350V,为什么有的能正常工作,有的则不能,这还要看负载的轻重。有过压故障变频器是否停止输出的,不然就可能会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