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强YQ3000-M变频器为什么在停机制动时就跳OH呢

楼主(2008-03-10):
誉强YQ3000-M变频器为什么在停机制动时就跳OH呢,有谁知道啊。这种机器真难弄啊,我想把它的互感器断开,请问行吗?

网友A:
变频器停机制动时就跳OH,估计是制动电阻过热,或者是机器内部产生过电压,引起温度升高,千万不要把互感器断开,检查下风机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加装由高能压敏电阻组成的过压保护器

楼主:
我没有加制动电阻啊,就是变频器直流制动,它一停机在制动时就跳OH。

网友C:
制动电压过大,建议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直流制动得能力有限.

网友D(2008-07-17):
谁有誉强变频器YQ3000-A4018的说明书,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D:
谁有誉强变频器YQ3000-A4018的说明书,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XX7419@.126.com

网友E(2009-09-14):
吸能型保护装置-鉴于传统常用的过压保护设备—阻容吸收装置、硒堆保护及普通压敏电阻,阻容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差、损耗大、响应速度慢、发热量大、易损坏、且电容器易漏油;硒堆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强、非线性系数较低、损耗大及易发生老化失效;普通压敏电阻通流容量虽大,但能量容量却不大,另外普通压敏电阻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普通压敏电阻常发生短路或爆炸。
SPD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QQ794736287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

网友F:
惯性太大,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G(2010-03-12):
誉强变频器YQ3000上电不带载有电流,请教哪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