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请帮忙

楼主(2005-04-19):
我的一台三菱A540-2.2K变频器,我想单独给控制板加电,但是会报警EOC1,请问怎样才能消除这种现象,是哪部分电路在控制

网友A:
这型号有输出反馈电路,要装模块试机。

楼主:
这个机装上模块时也是报警EOC1,所以我想给控制板单独上电测试一下驱动,但是现在没法进行了,请指导!

网友B:
不能这样单独加电,要全部加电,接上电机。参数的设定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C:
如果只给控制端子R1、S1端加电压,而不给主回路R、S、T端加电压,直接启动控制板肯定会出现OC1报警,建议不要这样处理。最好也在主回路端加入一定电压。因为上属你所处理的情况只是在维修时候可以用,并且要调出特殊参数功能,而这些参数是菱电维修站不外泄的保密参数。

楼主:
楼上的大哥,看来你很了解哟,不过这台机现在即使给模块加电也是报警OC1啊,我想测试一下驱动板,怎么办啊

网友C:
这是三菱专业维修需要特殊参数单元,请送特约维修站。

网友A:
装上模块试机有何不方便??

楼主:
装上模块也是报警OC1呀。怎么试??

楼主:
没办法了是不是啊?

网友D:
既然以报故障那么就查OC检测回路,你有图吗?

楼主:
没图啊,OC检测我已经断开了,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