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风扇维修

楼主(2005-08-02):
现场富士变频器的内部冷却风扇,时间久了,当设备出现停机停电的时候,往往不能启动,结果造成撒热片故障,影响设备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采取国内产品,使用效果不错. 即国内的风扇为两根电源线,而变频器的内部风扇为三根,只要选用相同尺寸和电流的风扇,自己在风扇的电路板增加一个信号线即可使用,效果不错,对于支持国内产品是一个不错选择

网友A:
国产的噪音大吗?记得换过一次不过就是噪音比较大哦!

楼主:
也可以选择好一点的厂家,比如,三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能拘泥于原有配件,多一种选择.现场使用情况挺好,我用的是三洋的产品

网友B:
本公司有富士G11,P11变频器的冷却风扇,都为全新原装,价格优惠,有意者联系: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C:
楼主: 能否把在风扇的电路板增加一个信号线的详细加法介绍一下???

网友D:
我这里也有此故障,散热器故障。谢谢

网友E(2006-03-19):
将检测线与风扇地线短路.国产也一样用.请致电025-84697054富士维修特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