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ACS401故障

楼主(2005-08-24):
今天,一台ACS401 30KW变频器放炮,在输入、输出电源、直流电源的端子排上端放炮,有明显弧光痕迹,其他地方没有明显故障点。换了一台ACS800的。 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点可能在哪?

网友A:
是否是进线和出线间的绝缘不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相间距离太近。

网友B:
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