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有频率没有输出驱动光耦不工作怎么处理

楼主(2012-12-03):
三菱A740-90KW变频器有频率没有输出不报警控,制板换了还是一样,驱动光耦没有开通信号。求助!!!

网友A(2013-01-17):
这个故障应该是驱动板坏了。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起始故障是什么?不行可以发我,免费检测

网友B:
查各级驱动供电,或驱动芯片误锁定,,,,,

网友C:
郁闷 发了贴看不到!

网友C:
这个是驱动板问题,包修好!只需要发驱动板就可以。

网友D(2013-02-25):
多为驱动板问题!看看供电部分。

网友E(2015-01-24):
这个故障,2014年遇见20块左右。100%修复的。昨天正好也修了一块。